用锂电池替代万用表的9V方块电池

楼主(2023-07-01):
前几年从其它设备拆下来的锂电池,发现尺寸用来做万用表的电池很合适,就用3个锂电池DIY了一个,使用效果还不错,我充电一次可以使用2-3年左右。电池都自带保护板,3个电池使用插头链接,充电是每个电池单独充电,也不存在过充的问题,在电池之间加了一个PTC自恢复保险丝,防止电池输出短路。前两天也买了云照电工9V/6F22升压型锂电池试试看好不好用。

在电池之间上串联了一个PTC自恢复保险丝

试了2个万用表,电池横放竖放都可以放下

网友A:
3个串联,电压是不是超了啊

网友:
电池不错,一般串两个用,电压充满8.4刚好,12.6有点高

网友:
也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串联,电压是不是超了啊

新的9V方电池电压一般在10.8V,超一点点,使用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这电压高了吧,我有次这么搞,830表硬封的7106直接炸了

网友:
三串电池,电压有点高,电池自带保护板以为只能并联

网友:
这个不错,简单,方便,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方便,可以用两个电池串就可以了,三个电压都到12V了。

网友:
两个就行了,3个串起来电压太高了

网友:
2串容易低电压报警,3串又有可能炸

网友:
理论上说,直接双锂比较完美
因为8.4v到7.4v,基本上就是满电放到没电了,小电流放电,基本就这截止电压的
当然可能更高点,比如7.8v就报警,正好也是电池放电差不多了

3串的话,电池基本放点到2v多点,有点过放了
除非你电池就当一次性的用,那无所谓。
否则电池可能会饿死

网友:
呵呵,感觉还是2串就可以了。。。

网友:
3串应该没问题的,我的表是用的遥控器用的12V电池,也可以用一年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个串联,电压是不是超了啊

同问,万用表能承受?

网友:
3串方案一般是磷酸铁锂。元明 德朗能的电池

网友:
两个足够用,改了好多用年了,一直正常使用,也是平衡充充电,只是充电接口直接开了口安装,充电不用拆下

网友:
安全起见还是两串合适。

网友:
两串已经用于N多表了   完美。

网友:
两串就够了,三串电压高了,有些表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