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谁懂啊,第一次玩碰到这个,SM3281跑圈写入数据出错

楼主(2023-07-01):
3281,重新换了固件也是这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A:
颗粒有坏块,换固件有屁用,用黑片工具吧

网友B:
跑完再跑一次应该就没了,主控会自动屏蔽坏块

网友C:
这个简单啊  跑完圈   再去量产一次  选aa55那个  它就自动屏蔽了   跑2圈也会    再不放心的就用超频法   把频率超到极限     跑圈就可以把不良块抓的多  比正片工具开出来的多   然后再开一次

网友D:
坏块不多可以跑rdt后再开卡,太多也会失败,体质差了这种情况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块不多可以跑rdt后再开卡,太多也会失败,体质差了这种情况很正常。

3281你告诉他跑RDT

网友:
减少容量再开卡

楼主:
我换了一个颗粒主板灯直接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有坏块,换固件有屁用,用黑片工具吧

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完再跑一次应该就没了,主控会自动屏蔽坏块

刚才换了一块颗粒好像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啊  跑完圈   再去量产一次  选aa55那个  它就自动屏蔽了   跑2圈也会    再不放心的就用超频法    ...

这样啊

网友:
用smi跑RDT类似的方式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8875-1-1.html用这位大佬分享的工具量产后我的同样问题的优盘满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