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怎样让两个播放设备同时输出声音

楼主(2023-07-02):
电脑通过高清线连大屏电视,输出图象与音频。我又想通过电脑耳机孔连音响。但电脑只能一个设备有输出,要变换电视屏与耳机孔输出,只能在控制面板切换黙认值,有办法不用切换,让电视与耳机孔同时输出声音吗?

楼主:
系统是win7的

网友A:
电视插耳机  就能解决把电视当显示器但是不想它外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插耳机  就能解决把电视当显示器但是不想它外放

这个考虑到,但音频线电视到耳机太远。其实我还有个方案,就是用篮牙连接。不过我还喜欢耳机输出连接。

网友:
似乎没有,win10能设置不同应用的声音输出到不同设备上同时播放,但也不能设置一个声音同时输出不同设备
你的这个问题无解,想在线路上动手脚都不行,一个数字信号一个模拟信号,除非把高清线转换成AV连到电视(不知道电视vga模式下能不能输入音频),电脑上禁用高清音频输出,找根一拖二的3.15音频线,一头连电视一头连音响
还有就是拆电视,引出音频信号给音响

网友:
Windows系统或许不提供双设备输出,但某些播放器可以,以potplayer为例,“默认声音输出设备”为“自动选择(推荐)”,即Windows的默认输出设备,“次声音输出设备”为“无”。

只需为“次声音输出设备”指定一个输出设备就可以同时出声。

网友:
正好用这个问题测试近日短信通知我使用的“百度AI”,结果不及格!

考虑到上一个免费帮忙还骂起来,现对搜索困难户改收费模式:  1000M

纯软件方案,不满意包退,实现 无任何额外连线,声卡插口和HDMI设备同时出声

其实来源都是互联网,你也可以自己搜,不过比较小众而已。

网友B:
声卡设置面板里面有个二级菜单选项是设置“不同端口输出不同音频流”,你找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声卡设置面板里面有个二级菜单选项是设置“不同端口输出不同音频流”,你找找 ...

没这么简单,他要的是 “克隆双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这么简单,他要的是 “克隆双输出”

那就播放器同步输出不就完事了?

不过他这样意义何在,电视应该有声音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播放器同步输出不就完事了?

不过他这样意义何在,电视应该有声音了啊 ...

需求自然有其意义,比如视频会议录音监听什么的(有的场合必须外录不能电脑自录),只是大多数人用不到而已。

对微软声卡厂商也是很容易实现的,估计是怕搞复杂支持起来更累就一直没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求自然有其意义,比如视频会议录音监听什么的(有的场合必须外录不能电脑自录),只是大多数人用不到而 ...

行业需求真是个魔幻的玩意

网友:
电视输出到音箱吧

网友:
音频口一分二一分三转接口

网友:
一个1拖2的转接头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考虑到,但音频线电视到耳机太远。其实我还有个方案,就是用篮牙连接。不过我还喜欢耳机输出连接。 ...

找一个无线耳机就好了

网友:
以自己所知,只能是从电视的耳机输出接口接耳机了。

网友:
既然是电脑主机,你检查一下声卡输出?基本上三个孔的声卡,都会有一个线路输出插口,具体的看看主板说明书。

网友:
买一个带音频输出的hdmi转换头就可以了

网友:
了解一下 HDMI ARC ,可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