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京东京造1200W户外电源,1度电版本,设计结构大跌眼镜(修复改造)

楼主(2023-07-02):
事情的起因是在网上看到同城有一个摩友兄弟在卖这个户外电源JZ-OPS1000,标价¥200,故障是存放几个月过后拿出来用发现充不进电,插电前面板又显示也有输出,但是无法充电。

于是驱车60公里果断拉回家,拆开之前判断故障是保护板保护了或者充电的升压电路故障导致不充电,如果简单修复即可使用就赚了

外观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正面的螺丝全是假的,脚垫底下也没有螺丝,真螺丝在背面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拆开过后,内部的做工还是有一定水平的,不错,看着很正确,用料也很足

把电池包和面板分开过后,打开电池包的铁盒,里面是软包电芯,总共六串,按照容量来算每片应该是46Ah,三元锂,3.7*46*6=1021Wh,整组package电压仅剩9V,从均衡线量每一串电压,最高的1.6V,最低的1.4V,惨不忍睹

使用分容仪加小电流直接跳过板子先补电,万幸的是很快电压就拉回到正常范围

这里补电到19V,因为我的灼智分容仪用的笔记本电源供电,只有19V的输出能力,等修好过后再用台达或者明纬做的可调电源补电

整组的内阻,6串仅有6.6mΩ,已经很不错了,不过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我开始看出了一些问题,我没有看到保护电路,板子上的mos管似乎只是给220V逆变电路使用,而前面板似乎直接并联在电池正负极

随后把前面板与电池包主板连接,但是没有插这个均衡线,也就是保护板采集每一串电压的线路,BMS电池保护系统,俗称保护板,就是从这根线来判断多串电池的状态,是否有单串过充,单串过放,如果有就会切断输入输出,以达到保护电池的目的,而京东这个前面板似乎没有用这个保护电路

发现前面板可以正常放电,保护板对前面板没有任何保护作用,而且我也没有看到物理开关,前面板有按键检测,一定就有standby电路在消耗电流

移除电池,直接用给前面板加电22V,发现有19mA的待机电流,这个电流是一直存在的,一天就能消耗0.01932*24=0.45Ah的点,整组电池满电也只能最多存放三个半月就会过放,于是去京东翻评价,差评几乎全是指向无法充电

并且在移除前面板的情况下,220V逆变电路仍然有电压,等待20秒电压没有降低,反而升高0.01V不像是电容存的电,这一点不确定会不会有休眠模式 ...

所以这一款产品都会存在闲置时间长后无法充电的问题,前面板无法检测到过放的电池组,认为没有连接电池,不给充电,而电池没有过放保护,只会无休止的放电下去,最后把自己报废,这设计真是一言难尽

目前的维修改造方案是:
1.首先面面板与电池连接中串联开关,物理关断前面板的待机电流,
2.另外重新购买保护板安装在电池上,均衡线插保护板上,防止过充过放已经单串过充过放带来的安全隐患,拒绝放电不过板的串联锂电池
3.新增DC 充电口直接通过新保护板充电,原面板只做输出使用,不再做输入

顺便提一嘴,这东西在售价2500, 利润是否超过一半

后续修复改造过程已经更新,可以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1328

网友:
我们从来不羡慕成品
都是买电芯自己动手干

网友:
意思不用放着就会坏

网友:
这种坑货也能上市销售?!

网友:
这么看来就是个不成熟产品。

网友:
你不换,他不换 ,GDP怎么办?

网友:
利润200%哈哈哈

网友:
看懂了,这玩意儿就是一次性产品

大凡户外,都是不一定什么时候用得上,这玩意儿想用的时候就坏了,可不就是一次性?

网友A:
正面8粒内六角螺丝全部是假的,目的何在?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呀!

网友:
偶尔用下的还不如直接抱个UPS 就是有点重

网友:
这个漏不好捡,没有过放电路,电池大概率会饿死,如果电池完全饿死加不上电,200块就打水漂了。
所以这漏还得凭运气

网友:
一个问题,这个明显bug的产品到底是谁设计的,不可能是京东吧

网友:
这TM就是一个不成熟产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面8粒内六角螺丝全部是假的,目的何在?

看着好看。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有个性。

网友:
没有欠压保护,这个价格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