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户外神灯,山力士C1600拆解,换硅脂改遥控。

楼主(2023-07-02):
618跟风山力士c1600,个人感觉比1500好看点。入手后孩子出去练习轮滑用了一次,磁吸固定到位后,调节比较麻烦。
网上看到有改1500的,其实两个灯控制按键没啥区别,在没拆的情况下就买了遥控模块准备改。

3路输出遥控模块
外壳拆时没拍照,就4颗内六角自攻丝,拆掉就打开了。拔掉电池,取下主板。

主板正反面

既然拆开了,先看看灯珠长啥样。

前壳

两颗铁螺丝固定,前壳是铝合金的。
6颗黑螺丝固定灯罩透镜

电镀灯罩。

这个下面压着透镜。去掉之后,灯珠真面目就出来了。

灯珠cob封装,和红光是一体的。共正极。

轻轻一动,灯珠从定位柱上起来了看到原厂打的导热硅脂,红光那块还没有打。

原厂硅脂。

正好手里有硅脂,直接给换了吧。

漂亮国生产的,变频器里带的应该不会假。

涂多了。

事实证明真的涂多了。好一顿擦。

换好硅脂开始改遥控。

遥控接收板焊线。

红正绿负,Q1 Q2 Q3

电池端子取电。

Q123分别对应亮度 色温 红光,焊到轻触开关高电平端。

简单固定一下。

焊好就这样了

模块较小,走线位置还是很宽裕的。

插上电池,测试一下。没问题。

装到角落里。

装好再次测试。

主板开关控制ic特写,网上查了一下,没查到引脚定义。

总结一下问题,这个遥控模块3路输出低电平,灯的打开方式是双击开启,遥控模块用的是点动模式,按一下遥控器,接收端自带指示灯输出时闪一下,停止输出时闪两下。所以感觉反应有点慢,需要慢双击才能开启。需要适应一下。还有就是待机功耗实测7ma,感觉有点大了。也算有得必有失吧。想过再加个触摸控开关制遥控模块,应该是可行的,触摸待机微安级的。先这样凑合这用吧有空的再折腾。跟风买的估计也是吃灰的时间长,反正电池大,标的13500ma这样用也能待机个小半年。

码字不易,各位看官老爷点个赞再走啊!

网友:
不错,照片清晰,介绍详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A:
4颗大功率管,接上工频变压器,好像能改成逆变器。灯珠换成XML光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颗大功率管,接上工频变压器,好像能改成逆变器。灯珠换成XML光效高的。

太能折腾了吧,这1500流明大泛光户外还是够用的。

网友:
户外灯不 错,改遥控用着方 便

网友:
遥控户外灯

网友:
折腾至上

这玩意儿买合适的比较好

网友B:
这遥控器不错,那儿买的,贵不?

网友:
改遥控用着方 便

网友:
手艺不错,恭喜修复并加装遥控。

网友:
这个灯贵呀,,,,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50w的电池组太香了

网友:
3节21700,怪不得重量接近1斤了,好灯值得改

网友C:
虽然看不明白是干嘛用的,但是感觉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虽然看不明白是干嘛用的,但是感觉好高端的样子

不明觉厉

哈哈哈……

网友:
这个灯体积很大么?还需要遥控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觉厉

哈哈哈……

对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遥控器不错,那儿买的,贵不?

遥控手感挺好叫什么安特码,就是反应不快,内部逻辑多了个断开指示。点动触发其实只指示有输出就行了,这个停止输出还会闪两下,不能快速按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