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谁对这种双显示万用表比较熟悉,进来谈谈使用经验(KTI KT7310)

楼主(2023-07-02):
谁对这种双显示万用表 比较熟悉,进来谈谈使用经验。

指针、数字双显示

指针、数字双显示

测9V电池

测9V电池

测直流电源

测直流电源

网友:
此表估计是以7106为基础扩展的,有指针显示,有无指针表的稳定快捷就不清楚了。数字表指针化,某宇也有一款

网友:
形式上互补,一表两用,非常奈斯

网友:
线性刻度,包括电阻,可能是在分压后取样,电阻可能是恒流,如果这样,开路电压可能较高

网友A:
楼主拆了看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了看看再说

拆开看了一下,使用的“牛屎片”,电路板上也看不到集成电路的型号。本表电源使用一节9V 电池,开路输出电压二极管档是 3V ,电阻最低档2V,档位越大电压越低,20M档位几乎测不出来(和想象的有点不符:按说档位高了应该开路输出电压大才对,因为便于测量大电阻。如果不是这种做法,应该是用交流测量的 )。电压档开路输出电压用MF47万用表测不出来,用示波器测是0.1V(DC0.1V档输入只偏移一格)。

内部图

内部图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好,价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好,价格是多少

几年前75买的,不知道现在变化了没有。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表

网友:
双显示,新颖。不知测试精度如何

楼主:
测试精度看表盘左下角,指针交直流的精度是正负4%,数字显示的精度是正负0.8%。

网友:
有些测试指针表方便,有些测试需要数字精度高

网友C:
第一次见这种万用表,好奇指针和数字读数不一致时以哪个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这种万用表,好奇指针和数字读数不一致时以哪个为准!

这个表已经使用了几年,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设计者从电路设计上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年前75买的,不知道现在变化了没有。

这表可能已经停产了,现在某宝上二百大洋,有价无市

楼主可以发一些测试视频,看看指针摆动和传统指针MF47之类应该有差别

网友:
这种表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现在好点的数字表本身就带几十格的模拟条,相当于指针显示,快速变化的。我的vc70就有60格。
       另外,电压档是纯输入测量,怎么会有开路电压呢?没必要测试这个,示波器测出来不代表是万用表的开路电压,这是感应和干扰,和内阻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