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过放电很多情况下能够恢复,不要随便扔掉

楼主(2023-07-02):
好几次遇到锂电池过放电到接近0v都充电恢复过来,有的甚至内阻都没什么变化,也能存住电,一般这种情况都是过放电没多久,时间长了可能就不行了。另外过放电的电池在3v以下时要用0.1C以下电流充电,0.05C可能更好,比如电池容量2000mah,那么充电流应该200ma以下,充到3v以上就可以1A了。这里说的都是3.6v 3.7v的数码锂电和动力锂电,磷酸铁锂没试过。

网友:
先修复了再说,体质好的自然可以用,体质差的放完电再扔。

网友:
反正是不好治,能治好真不容易

网友A:
好水啊,存住电不代表能正常倍率放电

网友:
的确能够救活,但是寿命不长,还会继续死。

网友:
谢谢,下次试试

网友B:
高阻状态的18650怎么修复?存不住电,充电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水啊,存住电不代表能正常倍率放电

内阻也没多大变化应该放电没基本问题吧

网友:
过放电一般都有不可修复的损伤。。。

网友:
回复过来的电池,也不好用

网友:
这也是一种方法,实践出真知!

网友C:
我一般都丢掉啦,现在电池便宜。没必要去修复,除非特殊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丢掉啦,现在电池便宜。没必要去修复,除非特殊的电池。

不只是钱,还减少污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阻状态的18650怎么修复?存不住电,充电没电流

安全阀断开了把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B:
高阻状态的18650怎么修复?存不住电,充电没电流

高阻的基本上没见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