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维修的电动水枪

楼主(2023-07-02):
接到一个外地客户寄修的电动水枪,拆开看看,发现4节串联的18650电池亏电保护了,现在只有8.1V电压,充不进去电,让客户自己买电池发给我,换上去试试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不用替代电源先试机吗?

网友:
不剥开电池跳过保护板充一下看看?

网友:
直充看能不能

网友:
等修好了,含有锂电池,看你怎么寄出去

网友:
你这个修理工厉害

网友:
可以先外接电源试试看主机是否正常。

网友:
先外接电源试试看

网友:
没电池都没法试机?机器坏又没能力修好的话怨种客户赔了运费还亏电池钱

楼主:
楼上各位大聪明好聪明啊

网友:
是当前线总指挥的料。

网友:
在用的,就是揭水龙头的

网友:
可以用电源先试一下啊。

网友:
电池判了死刑?

网友:
我想说的,都被楼上给说了。。。

网友:
先用外接电源试机,万一换电池还不出水呢

网友:
这贴队形很整齐啊

网友:
根据楼主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