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擦拭桌子上的细水珠,什么样的布料吸水性好?

楼主(2023-07-02):
想擦拭桌子上的细水珠,非常细小的那一种。普通的毛巾或者抹布总是擦不干净,吸附性不强

网友:
SN/T 2558.10-2015 进出口纺织品 功能性检测方法 第10部分:吸水性
GB/T 6529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GB/T 6682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629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GB/T 8170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AATCC 79-2010 纺织品吸水性

网友:
普通毛巾毛圈太大了。
根本不适用于细小水珠、、。
用镜头纸

网友:
性价比最高的办法,两块毛巾,湿毛巾擦一遍,然后干毛巾再擦一遍

网友:
超纺纤维毛巾

网友:
用橡胶刮刀可以做到滴水不留,即刮即干
前提是台面得是玻璃,光面石材,光面漆的木材

网友:
超细纤维,据介绍吸水率是普通布料的几倍。

网友:
餐巾纸,这么方便简单的事.

网友:
非要毛巾的话,那种擦车用的,纤维很细的,价格很难受便宜的
如果只是应急,餐巾纸用力来两下

网友:
要快速干的话用纸巾试试或者用电吹风的热风挡吹一下。

网友:
擦车用的鹿皮抹布最强悍,高仿的也不错。

网友:
无纺布,按一下水就都没了,亲测

网友:
搜索 麂皮布,不是真的动物皮毛,软软的人造材料

网友:
简单,就是洗车那种纤维吸水毛巾,吸水力强又够柔软。

网友A:
鹿皮抹布最强悍,死吸不愿走。

网友:
游泳毛巾,速干那种

厨房纸巾也行

网友:
餐巾纸或是报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鹿皮抹布最强悍,死吸不愿走。

悟空,为师教你几次了,ji,ji,鸡鸡的麂。

不过阻尼确实大,麂皮是擦玻璃最干净的,一点水渍都没有。

为了减少阻力,我是比较湿的麂皮去擦。实际是留下一层水膜的,靠蒸发。但麂皮形成的残留比较均匀,不像毛巾有纹路,干了之后不透亮。

网友:
上擦手的那种纸,一包也不贵,吸水不掉纸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