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有知道银灿IS917 LAG60板跳线、电压的大佬吗

楼主(2023-07-02):
新买了几个LGA主控板,大树家的板型,昨天焊接了两片,看不懂这里的电压跳线,土狗之类的不知道有没有。
搜了一堆,参考范大佬的说明,换了几个量产软件,总算是开出来了。

东芝的LGA颗粒,TH58NVG6D2FLA49,98E794327655。2CE/3.3V的。
这个倒是很简单,单贴贴上去开不动,双贴就直接可以开出来了,短接R10/不短接R10都可以直接开,什么地方都不用改,直接贴片开卡就完事了。
速度不是很好,40写50读。
还贴了一片在金士顿的2307主控上面,黑片工具里面显示CE是0、2,没有连续。
随便刷了个固件,读20写10,速度也非常不堪。

牙膏厂这个很恼火,这TSOP开始贴3281、3268、芯邦、安国、群联(金士顿的)、2244LT之类的,贴上去都发烫,烧坏了两个板子,好像是脚位不匹配,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板子。
昨天贴好了第一个东芝LGA后,又来试试这个IS917。
第一贴贴了主控面,实际上是第二贴的位置,贴上去没有识别出来,也没有发烫。
第二贴贴了另一面,双面贴好了后,就直接全部识别了,也没有发烫了,太高兴了,终于有合适的板子可以用掉了。
牙膏厂的量产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总是卡在boot fw阶段就掉,U盘会重新连接。
从这里就开始搜各种917的跳线,电压改,之类的。
短R9或者R10都会导致主控发烫,短路R11,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依然卡boot fw。
后来换了Innostor 917 MP Package 917105B9-2_MLCST,把所有电阻复原了,竟然可以开出来了。
牙膏厂的支持DDR,速度就好多了。
读130,写50多。

绕了一大圈,稀里糊涂中就开出来了,但是还是没搞清跳线,电压之类的。

网友:
英特尔的好像要剪脚

网友:
917的兼容让人劝退

网友:
is917工具就让人头疼的了

网友(2023-10-10):
牙膏厂的发现啥也不用改,直接焊芯片,就行。
坏ssd的拆了些芯片下来,大树家买了这款917,开始也是不清楚怎么跳线,短R9还烧了块板子
再拿块新板子,仔细焊好芯片,识别了,开卡成功,不过也折腾了好几次。
牙膏厂的芯片老制程25-28,45-48脚是直接短路在一起的,大树家另一款CBM2199E的板子有说明,不支持这种老制程,这8个脚不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