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kPad VGA外接显示器有拖影怎么办?

楼主(2023-07-02):
拖影看着真难受

网友A:
换条VGA数据线试试

网友:
线不好往往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线屏蔽层可能比较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条VGA数据线试试

换数据线也没用,是接口导致的么

网友B:
有拖影多数是数据线的问题,特别是字符后面有阴影的那种。

我当年店里是修电器,修电脑的,自家的电脑换个显示器,就有拖影,用店里卖的线换了几根都不行,确定是显示器问题。

后来买什么东西,送了一根VGA线,看着蛮细,换上试试,顿时清晰正常了。

网友:
试过,同一条VGA线在不同的显示器上,有的有拖影有的没有,看来拖影与线有关系,也于显示器有关系。

网友:
,换VGA线,别买便宜货,再不行换电源或电源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拖影多数是数据线的问题,特别是字符后面有阴影的那种。

我当年店里是修电器,修电脑的,自家的电脑换个 ...

显示器没问题,dvi显示没拖影
换了一跳好的vga线还是有拖影,是不是vga接口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C: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线解决了问题。

网友:
换条VGA数据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线解决了问题。

换线也解决不了问题该咋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显示器没问题,dvi显示没拖影
换了一跳好的vga线还是有拖影,是不是vga接口滤波电容有问题? ...

用的是集成显卡吗?如果是,用橡皮擦一下内存的金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集成显卡吗?如果是,用橡皮擦一下内存的金手指

自带显示器没拖影,只是外接vga有拖影,应该不是内存金手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显示器没拖影,只是外接vga有拖影,应该不是内存金手指问题?

排除VGA线,可能就是显示器的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拿线晃动看看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2023-10-18):
接口个个清干净。也有台显示器这情况。清后完美。现在升为DIV更D

网友:
晃一下vga接口,图像有变化,换线清理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