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某手机电池特别容易饿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7-02):
是不是主板微漏电导致过放电

如何检测?

网友A:
常用常充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常充电就好了

忘记充电几天就能饿死,是不是太夸张

网友B:
联想Z5  华为手机  70%电量   关机一两年还是 好好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Z5  华为手机  70%电量   关机一两年还是 好好的 ……

为什么有些手机这么容易饿死

网友:
一般大品牌原装电池质量还是可以的,会不会是充电器或者充电线有问题。

网友:
能饿死首先怀疑保护板吧,
手机电池一般是3.4~3.5V就关机了,实际上电池电量还有至少保留5%,关机之后插上电源也是能充电的,如果这5%电量也被用完了,电池才会饿死。

网友:
用可调电源夹下就知道了,或者串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Z5  华为手机  70%电量   关机一两年还是 好好的 ……

家里倒是真有好几台华为,放了几个月都是屏幕螺丝都没拆,大肚子把屏幕顶开了。

网友:
手头有个华硕ZF5手机,用了两年电池不耐用了,网上找找电池都只有20多元,都是华强北出的,买了换买了换,卖家都统一说可能你的手机主板老化了,电池不耐用,直到有一家买到了拆机的老电池,才知道,确实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估计设计问题吧, 有的手机或电器,主要有电压就一直放电, 有的 低于一定电压就基本不导通了

网友C:
大多数是主板有漏电才会,小米某些正常机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是主板有漏电才会,小米某些正常机也会

主板漏电问题怎么修?

网友:
主板微漏电只有一个办法,返厂换主板。
主板微漏电是在pcb板制作过程中,钻孔或者沉铜等失误造成的。这种内层短路没有维修的办法(能修早就在pcb板出厂前修了)。根据合同,pcb板制作厂家要赔偿小米整块主板上面的元件费,以及其他赔偿。

网友D:
要么是手机保护板漏电  要么是手机主板漏电

网友:
容易饿死的话,或者是保护板问题,或者是电池本身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是手机保护板漏电  要么是手机主板漏电

手机保护板漏电和主板漏电,哪一种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