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问LED灯全光谱是噱头吗?

楼主(2023-07-02):
租个房子,灯光暗,准备换个灯,网上,LED有白光,三色光,全光谱,不知道哪个好,还是只看品牌买一个呢?品牌的功率肯定够,杂牌估计小点。

网友:
原来吸顶灯? 那换个灯板, 比如坛里那个卖松下灯板的绚烂.
全光谱意义不大, RA>80即可.

网友:
没有LED全光普的,买个4000K中性光就可以了。

网友A:
LED灯全光谱就是商家的噱头,现在荧光灯有三色光的,那光不刺眼

网友:
并不是噱头,SRGB98%的显色确实很柔和,功率不高,但是却能够保证亮度,而且光线非常柔和。

网友:
目前还没有全光谱的
高显色的光效率都不高,基本95以上已经可以了
我建议看几个大牌子,opple的可以我1.9元在论坛买了瑕疵款吊顶射灯,实测94.5左右
6瓦一个,中色温4100k这样,白色的5300k,暖黄的是2900k
但是这三种灯效都是显色性94以上

但是实测这灯工作电压是310v,想拆了改其他用途就算了,基本没指望

网友B:
高色温的看着就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灯全光谱就是商家的噱头,现在荧光灯有三色光的,那光不刺眼

是咯。
  要护眼保视力,还是质量好的三基以荧光灯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色温的看着就不舒服

但是,一般高色温的LED【高能蓝光】才低啊。

  还是质量好的三基色荧光灯护眼,不用担心【高能蓝光】超标问题。因为三基色荧光灯不存在【高能蓝光】。

网友:
有噱头成分

网友:
应该有,也不便宜

网友C:
首先,人眼最适应的太阳光就不是全光谱。
挑看得顺眼的灯。
白光别太白,太白蓝光多伤眼。
黄光别太黄,太黄没白纸黑字。

网友D:
选中色温4100k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人眼最适应的太阳光就不是全光谱。
挑看得顺眼的灯。
白光别太白,太白蓝光多伤眼。

白光都太冷,三色的全开是不是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中色温4100k的,就可以了。

就是白光,暖黄,三色的,买品牌的,三色全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光都太冷,三色的全开是不是好点?

三色的好像是2700K、400K、6000K色温可调的吧。
高显色的LED灯比普通的暗一些(光效低)

网友:
LED的全光谱也有作用,颜色会正常很多。

网友:
挑看得顺眼的灯

网友:
还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