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8650锂电池怎么判断状态不行了?

楼主(2023-07-02):
是不是放电(非大电流)电压下降很快,但停止放电电压又能很快恢复到3.9v左右,这就说明电池不行了,需要更换?

谢谢!

网友:
差不多吧。
内阻、容量、

网友:
楼主说的现象可能是电池内阻变大了,需要更换了。

网友:
测电池内阻,电池自放电的情况

网友:
没有容量测试工具,内阻表的话,只有万用表,你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网友:
内阻  容量   自放电

网友:
一般是以容量下降到60%为寿命终结的。也就是用着很快没电。
至于用完电压回升,不同电池的回升幅度不同,电流大小也有影响。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这样!

网友:
带载压降大就是内阻大了不行咯

网友:
凭感觉是不行了的

网友:
内阻变大  容量减小   自放电增大

网友:
测内阻!  现在diy 的内阻仪很多 也不贵!

网友:
带载测试,如果电压迅速下降,证明差不多玩完了

网友:
这种情况已经寿终正寝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