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准备复刻616?的t12最小板子,t20,jbc等,只有外形图,照着画吧

楼主(2023-07-02):
没有捷径,没有资料,看别人做出来的t12。准备先做出来,再看看怎么改t20。jbc等。

还有20天时间,现在还没有画。。。。。黑色那个可能更小,但看不清走向。

应该也是论坛里共享资料,只是我没有找到帖子。从图片变成板子。太难了。

网友:
不懂就搜,问啊

网友A:
买了几个国产的t12头子感觉不好用,焊小米10400移动电源板的时候特别费劲。还不如sata  02002a好用

网友:
开源的那么多直接打板就行了呗
另外原理图都是公开的,按照自己布局画不也行

网友:
第一个板子就咱们坛友画的,直接就能搜到

网友:
T20是独立热电偶,采用边测温边加热方式比616板子效率高,回温好

网友:
开源广场各种各样的,谁遍做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几个国产的t12头子感觉不好用,焊小米10400移动电源板的时候特别费劲。还不如sata  02002a好用 ...

比高频肯定是比不了,就算是203也比T12强,

楼主:
广场看了一圈,又增加了10个收藏,然后还是差数码管那种,比较紧凑的版型的资料

楼主:
画了点正面零件,迷途知返,把别人做的拿过来用,

用0402封装的看看究竟能多小

网友B:
这是打了这么多板子,要用几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打了这么多板子,要用几辈子?

可以出成品造福小白

网友:
打这么多板,要开售的吗

楼主:
自己玩玩儿,凭借手艺让10*10塞满最大化节约厂家产能

网友:
你学了多久?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几个国产的t12头子感觉不好用,焊小米10400移动电源板的时候特别费劲。还不如sata  02002a好用 ...

你有原装头吗T12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了几个国产的t12头子感觉不好用,焊小米10400移动电源板的时候特别费劲。还不如sata  02002a好用 ...

你能回我一下吗?为什么呢?你是不是习惯了高热容量的头????????

楼主:
一点点点滴增加,画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回我一下吗?为什么呢?你是不是习惯了高热容量的头???????? ...

有好几个头子,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不过世达的02002a对付大焊点,的确好用。也许是传说中的高频焊台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