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驱动电路的实际电流和计算值为何相差这么远?

楼主(2023-07-02):
如题,请大家讨论一下,原因何在?

楼主:
电感的感抗为10欧左右,当0欧得了。

网友A:
这个能算得出吗?三极管在高频电路里损耗也不小,变压器也有损耗,怕是不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算得出吗?三极管在高频电路里损耗也不小,变压器也有损耗,怕是不好算。 ...

不好算也不至于相差1倍吧?

网友:
不会,看不懂

网友:
不太懂,应该涉及阻抗匹配、三极管非完全导通等等损耗。

网友:
大概是LC电路不在谐振点上,输出端得不到最大能量。

网友:
电容电感串联电路好像是不能这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