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家元换购的JBC-245控制板和手柄到了

楼主(2023-07-02):
那还是上个月的事情了,6月28日,躺在床上刷手机浏览数码之家,看见了亲爱的混蛋的交易贴,当时头脑一热就拍下来了,然后发现,帖子里说没有发热头了.........
今天到了:
开箱:控制板的气泡袋被我扔了

控制板正面:

控制板反面:

侧面再看看:

原来R12是3个电阻在叠罗汉,可是这么不平整,它舒服么?

叔可忍婶不可忍!拿起我的T12给它撸平整!

嗯,这回看起来就舒服了

再把手柄拆开看看,嗯,只有接插件,没有电子元件

反面看看,还行,就不折腾它了。

唉,还差电源,外壳,烙铁头呢,想想又头疼了,JBC-245的头子可不便宜啊,我有需要焊这么大焊点的地方么?
坛友们,控制好自己的手,有刚需才能剁手啊!

网友:
感谢兄弟支持,使用有什么问题联系我。

网友A:
手柄尾套我没给套进去??呀呀,太失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尾套我没给套进去??呀呀,太失误了。。。。。。

不是,是我拆开看看的。不是你的失误,是我手痒,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是我拆开看看的。不是你的失误,是我手痒,哈哈哈。

哈哈,硅胶线太粗,不好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硅胶线太粗,不好滑动。。。。

确实不好褪下来,我是给它打了洗手液的,然后,就很顺溜的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好褪下来,我是给它打了洗手液的,然后,就很顺溜的脱下来了。

你是懂润滑的

楼主:
那必须的,生活经验嘛。

网友A:
国产头子18元包邮一根,也挺好用的。常用就是刀头,有条件用磷铜焊条把头子密封下,回温会更好。

ps:抖音杨长顺维修卖的头子比PDD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头子18元包邮一根,也挺好用的。常用就是刀头,有条件用磷铜焊条把头子密封下,回温会更好。

ps:抖音 ...

我想买二手穿孔的原装头,再买点修复头自己修复,好像又需要磷铜焊条又需要焊枪,又挺麻烦的。

网友A:
电源可以用三星显示器电源,或者其他,一般20元,电压调整为20v,电流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可以用三星显示器电源,或者其他,一般20元,电压调整为20v,电流8A

我想起来我好像有一个坛友送的明纬350W24V的电源,他是改成可调电源送我的。

网友:
我还没有那么大功率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起来我好像有一个坛友送的明纬350W24V的电源,他是改成可调电源送我的。 ...

24v下会有240w功率,达到原装的2倍了,建议改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下会有240w功率,达到原装的2倍了,建议改低一点

哦,原来如此,我以为JBC-245 在这里的245就是245W的功率呢。

网友B:
DIY的头痛事就是元件不全,外壳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的头痛事就是元件不全,外壳难搞。

外壳确实难弄,不过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硅胶线太粗,不好滑动。。。。

话说这个套件多少个银子?我算一下,然后把我的H203退役了

网友C:
家元得来不容易,写清楚再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元得来不容易,写清楚再下手!

兄弟,你22004的家园怎么挣来的,比我的多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