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B记DIY:华为B315 4G无线宽带路由器拆解--170元买的不限量手机卡加CPE上网设备

楼主(2023-07-02):
CPE设备很少有人拆吧 我拆个看看  就是 这个玩意华为 B315s-936  虽然是电信送的 但是全网通
套餐是无线宽带套餐 走4G网络  月租30元 用电信4G网络不限量  限速20M

我家里有3套 但是没激活的   想着激活了不用就不能停机了
最主要是   卡忘记放什么地方了 倒是设备都在
当年720元 2年 送设备  就是图个设备     那个 华为B315 设备 已经用到了 电信磅礴卡了 所以  本来是闲鱼随便搜了下设备 没想到 发现了这个  就买下来了

砍了砍价格  200拿下  含30话费   这个月就不用缴费了   170元包含设备和卡  设备好歹70-80元吧  全网通的   卡卖100不贵 虽然不能过户(实名信息和机主不是一个人)

买回来外观比较脏  所以拆了洗洗
底部螺丝动过 所以 直接拆了 就2个螺丝

只有一个电路板  把板子拆了   水洗外壳

电路板的正反面

正面有型号 是 B310 看来是 通用的板子 我这个是  B315S-936

看电路板上 有  一个 USB口和一个 电话线接口被挡住了
是不是 本身带电话功能  那个电话口可以接传真机啊?

不知道有人知道不   电路板上有接口 但是 外面塑料壳上用不干胶挡住了

洗完了装回去

是不是很新了

联网正常  下面是个 50元包邮的 海康网络硬盘录像机  做监控用的 带500g硬盘    监控摄像头买了2个  200万像素室外枪机的  2个一起50包邮   这个宽带就是给监控用的  之前都用手机开热点 反正  不限量手机卡  但是如果要用监控 就必须有宽带了  就买了这玩意

不过我这个卡  是 锁设备的   插入手机不能上网 但是可以收发短信 打10000号客服    插入手机后 再重新插入 B315 的CPE设备 必须 重新打10000号让客服激活  就如同改变基站位置一样

所以这个卡适合固定使用  绑定基站和设备  每次换绑都要 打10000号才能解决  不适合放在手机里用的   不过30元不限量 限速20M 还是很划算的   毕竟方便搬家   也不用费劲拉网线了  还是划得来

网友:
做工可以,价格似乎还行

网友:
搞个天际通加改串路由器上5g

网友A:
在除北京外还能使用吗?

网友B:
4G无线路由器外壳清洗的很干净,不用费劲拉网线挺方 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4G无线路由器外壳清洗的很干净,不用费劲拉网线挺方 便

还有个 更大的用处 不方便拉宽带 或者宽带 垄断比较贵的地方 比如 那种商住楼  写字楼宽带很贵 就可以用这个替代

网友C:
这个还不错,但现在不是有便宜的随身WIFI性价比更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不错,但现在不是有便宜的随身WIFI性价比更高吗

这个有  LAN口 接的设备多比较稳定 随身WIFI很多网络不稳定   而且没有  LAN接口 不能接路由器

还有我这卡不限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除北京外还能使用吗?

没试过 下次可以试试 据说有的出了北京可以用  有的就不行  有的还不锁基站不锁卡呢 随便移动着用 我这个肯定是锁定基站了

楼主:
测试了下 这玩意要绑定基站的  市区用 偶尔信号会漂移 还要去打10000号刷新位置

网友:
今天刷机呢  成砖了 正找工具

网友(2025-02-05):
不限量手机卡不好找了

网友:
海康威视有终生流量版录像机插内存卡就可以连接摄像头摄像了,如果你是为了看监控建议用这个,一次性买设备可以了

网友(2025-03-19):
这个设备ipV6不稳定,下联设备过一段时间就丢了ipv6地址了,想定时重启,但是设置不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