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给看看这个12v2000w电源怎么提高电压到24v

楼主(2023-07-02):
手头上有一个12v2000w的电源,想吧电压提高到24v 。是双光欧的,431也调了只能到17v就保护了。芯片是UC6800…需要改变压器绕组才行吗?

网友A:
看看电路能否改全桥输出

网友:
提高1倍电压,如想满功率输出建议改变绕组,一般大功率电源变压器次级会双绕组并联,改电压只要把它们串联起来就行,同时,整流二极管、输出电容耐压要提高,取样电阻、保护电路电阻、光耦工作电阻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路能否改全桥输出

全桥的……

网友B:
把输出改成全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输出改成全桥整流

大神怎么改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