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7340;三洋小红袍14500很多年内阻86mΩ,换新索尼 79mΩ,不升反降?~

楼主(2023-07-02):
三刀头用的不错,多年很好,感觉电池容量减弱了。天天用,现状一个月以上没什么问题。
抖音刷到带刀虫家的视频,9块一支,下单两。

这个剃须刀之前测过这个三洋14500内阻 85mΩ左右。索尼全新这个内阻看意思也不小,换索尼,不是升级而是降级了吗?

网友:
可以说是无损了
不错

网友:
红绿两个电池看着都挺漂 亮

网友:
飞利浦很耐用

网友:
标准的电池好,现在的都是短一截的14430不好找

网友:
都是好电芯。

网友:
PCB电阻变色了

网友A:
三洋 的 800mAh的14500都已经找不到了,我手上的两颗电池竟然变成传家宝
国产的800mAh真假难辨。

网友B:
SONY的14500有几个,有次被闺女装到我罗技的蓝牙无线键盘里了,结果就是没结果了,心痛了好久

网友:
国产的根本分不清是真是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洋 的 800mAh的14500都已经找不到了,我手上的两颗电池竟然变成传家宝
国产的800mAh真假难辨。 ...

竟然有800的

网友:
我买过8节三洋14500红颜色,找商家定制凸头点焊,配合占位器改电动牙刷,gps手持机可以用,钟表收音机等低功耗设备,注意过放。国产14500曾经有700容易衰减,600耐用些。楼主飞利浦应该是高端型号,才会用锂电。低端型号以前镍镉,后来有镍氢。

网友:
不知道去售后能不能换原装的电池。

网友:
那几个标330电阻附近PCB都被烤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NY的14500有几个,有次被闺女装到我罗技的蓝牙无线键盘里了,结果就是没结果了,心痛了好久 ...

小事!!等闺女结婚时彩礼多要10万!

网友:
飞利浦7系列的三头剃须刀用锂电的不多

网友:
剃须刀电路做这么复杂

网友:
飞利浦的电动剃须刀质量还是不错的,但这款可能过热了,PCB板都烧的变色了。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做工真不错

网友:
三洋的电池现在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