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对一个不工作的灭蚊灯的拆解和试维修!!!

楼主(2023-07-02):
这是一个用了有几年的灭蚊灯,当初是看企鹅有点可爱才剁手买的,最近有些接触不良,昨天干脆就不好使了。果断拆开,线路和我意料中的满满当当的用料有所偏差,不能用寒酸,只能用简陋来说了,经典的阻容降压电路,电路板还是用蚀刻的,我Tmd……好吧,看了看,只是线路断了,只是220v的电不敢乱接,是接那个最大电容的两边嘛还是哪里,有知道的小伙伴告知具体怎么接,先谢过啰!

网友:
灭蚊灯企鹅造型挺好看

网友:
这个有效果吗?

网友:
不懂请教一下 这种灯的光线  对眼睛有危害吗

网友:
这种类型的灭蚊灯效果不好,蚊子都不朝灯里飞,当然也打不死,没啥效果。

网友:
关了灯,放个臭袜子在里面,可能会吸引到蚊子来。

网友:
嘿嘿

    楼上正解。、
哈哈哈哈

网友:
以前使用过类似结构和原理的灭蚊灯,感觉除非是瞎子蚊,基本上灭不到蚊子。

网友:
没人的时候效果还是可以的,我家电击的灯管坏了换成蓝光LED也能吸引蚊子,另一个是紫外灯+微风机吸入也可以

网友A:
断线在电路板上应该能看出来的,仔细一点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线在电路板上应该能看出来的,仔细一点看看呢。

断线是从根部断开,加上电路板是蚀刻板,压根找不到断点

网友:
没几个原件,画一下电路分析一下。

网友:
就在那两根橙色的灯管线上,220线。

网友:
企鹅造型挺好看

网友:
这样的做工,也太差了吧?

网友:
做工有点差

网友:
这样的做工,也太差了

网友:
这个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B:
大家看看我用电脑上面的画图软件画的电路图对不对,另外请大家看看220V应该接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看看我用电脑上面的画图软件画的电路图对不对,另外请大家看看220V应该接在哪里? ...

没有工作时的图片,猜测中间是一个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