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蓝光消毒枪拆解(两种管路)

楼主(2023-07-02):
大家都知道现在很便宜,论坛里也有详细的拆图。

第一次买来不工作,就申请补发货。后来发现是有一个芯片掉了,居然找到它了,去朋友那儿焊好后完美修复,正常使用
补发货收到后,刚开始不喷雾,拆开看了一下管路明显不同,测试的时候又可以了,第一种明显比第二种雾量大,手头没有现成的东西,也没法改装,就这样先玩玩吧。
又下单帮一个朋友买了5个玩。
1、刚买来是这样子的,

2、发现掉了一个芯片,所以不工作。

2、在机器内胶布上找到这个芯片了

4、请修电脑芯片的朋友帮焊好,这个工作台是朋友的

5、补发的,这种管路不行,雾量很小。

网友A:
这是来秀工作台的,那个小电机应该是打气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来秀工作台的,那个小电机应该是打气筒吧

是的,本机器中是打气用的,也可以把它改成水泵。工作台是我朋友的不是我的

网友:
倒数第二张图还以为是楼主的工作台

掉了的那个芯片是锂电保护,没有当然不工作了

网友:
焊好后完美修复,正常使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谢谢分享收藏备用!

网友:
运气好,芯片没坏。有的像喷漆工具利用气流,有的像喷雾器水泵。

网友B:
也买了一个,到手时几乎没有雾,把喷嘴那里拆开后用针扩了扩喷雾量就上来了。

网友C:
它是如何消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是如何消毒的?

装酒精的

网友:
还是手动的靠谱

网友:
家用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买了一个,到手时几乎没有雾,把喷嘴那里拆开后用针扩了扩喷雾量就上来了。 ...

我的第二个就是雾量很少,和管路设计有关吧?第一个就很大

网友:
楼主的工作台,牛逼啊。

网友:
蓝光消毒枪?
不是用蓝光消毒的?

网友:
几块钱买来玩玩,过两天到货了拆来看看

网友:
这个工作台不错呀!

网友:
工作台,牛逼

网友:
工作台可以,有一个自己玩的空间。。。

网友:
我的就是第二种,自己拿尖锐得东西把喷头扩一下,雾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