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池到底是不是锂电池?

楼主(2023-07-02):
24节电池串联,输出电压总24v多点,单个测量1.2v多点,规格25*49,到手很长时间了。

问题是,这个是不是锂电池,可以不可以用18650的充电器给充电?

网友:
1.2V应该不是锂电,大概率镍氢或者镍铬电池

网友:
应该是镍氢电池,扫地机就用这种电池组!!!

网友:
单个测量1.2v,不是镍镉就是镍氢。

网友:
镍镉或镍氢
绿色外皮,应该是镍氢

网友:
肯定不是锂电,

网友:
这好像是SC镍系电池。。  一般作为动力电池出现。

网友:
锂电池轻,镍氢重的狠

网友:
大概率镍氢或者镍铬

网友:
这个是镍氢电池。没保护板。

网友:
重就是镍氢,镍铬轻飘飘

网友:
不是镍铬就是镍氢

网友:
1.2V的不可能是鋰電池,裡電池最少在3.6-4.2V左右的(4.2V是極限電壓)

网友:
估计是镍氢电池。

网友:
1.2V应该不是锂电

网友:
应该是镍氢电池,如果是锂电,24节串联才24V多点那就严重亏电了,电压也不会都是1.2V这么一致了。

网友:
一看就不是锂电~~

网友:
镍氢电池无疑,锂电池电压没有这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