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做一条比较粗的同轴线 不知芯线用什么材料支撑比较好

楼主(2023-07-02):
如题,

外体大约2厘米粗   可能用薄壁管  比如铝管, 芯线用常见的单芯线  1.5/2.5平方

芯线的支撑材料要轻巧的最好,还需要材料稳定
当然还要象海绵管那样便宜易得最好

先谢谢了!

网友:
天线馈管
有成品

网友A:
用途、阻抗,自制不划算

楼主:
话说现在商品真是多

成品怕是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途、阻抗,自制不划算

反正是个玩

网友B:
75Ω-7电缆满足不了吗?上-10!都是物理发泡的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Ω-7电缆满足不了吗?上-10!都是物理发泡的支撑

  想做大一点的,
这种发泡材料自己不好找吧

网友:
自己做估计也不便宜

网友C:
自己做的不如买1块一米的50-3好用。一你没射频基础,都不知道同轴线中间那层厚度和芯线直径关系,二你没测量设备,做出来的线是多少阻抗都不知道,不要说好用,能用都不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大一点的,
这种发泡材料自己不好找吧

材料好找,工艺不好整

网友D:
这个自己做好,基本上没有可能,同轴性能你根本无法保证,阻抗和驻波更保证不了,另外你也缺乏测试设备。

网友:
75-5的直径都有一公分了,想要更粗的也有直接买一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不如买1块一米的50-3好用。一你没射频基础,都不知道同轴线中间那层厚度和芯线直径关系,二你没测 ...

反正是试验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自己做好,基本上没有可能,同轴性能你根本无法保证,阻抗和驻波更保证不了,另外你也缺乏测试设备。 ...

不管有没有可能  先做了再说

网友E:
粗大的同轴线应该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粗大的同轴线应该买成品!

根据沙发兄的提示  发现成品很不错, 50-12的价钱估计比自己折腾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