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度智能音响,没有内置充电控制电路?

楼主(2023-07-02):
以前经常有人问过,手机原配的是1A充电头,可以用2A甚至10A的充电头吗?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可以,因为小学知识就告诉我们电流大小是由负载决定而不是由电源决定的。

可是这个小度音响,让我搞不懂了,看图。
难度小度音响里没有充电控制电路,电源直接(或者串联一个电阻)接到电池正负极?

网友:
肯定有充电管理IC的,厂家这么写估计是怕你用山寨充电器充电引起事故纠纷。

网友:
吓唬人的,直接上就行了,坏了去保修。

网友:
一般没有什么问题,里面应该是类似4056这样的充电芯片。但是也有少数奇葩的充电控制芯片是没有限流功能的(比如MAX1879)

网友:
只要是合格的电源就行,不要在意电流,够用就行,越大越稳

网友:
那就老老实实用5V500ma的吧。

网友:
它不配给你吗

网友:
你不敢拆来看看测试吗?

网友:
以前有个摩托罗拉手机就没有
大电流充电器充电,差点爆炸

网友:
1块钱或者 元买的你怕啥?充电最次都有一个二极管。使用二极管充电的设备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