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论坛卖的ZiJin全新触摸平板收银打印机拆机了

楼主(2023-07-02):
原箱原装

侧面图片,屏幕在运输过程中松脱了。

显示效果不错1280*800分辨率

设置

连网更新

系统

版本信息

主板上可以插一个TF卡,后面有USB插口。

屏幕出框了

一个USB口和一个TF卡口

主板还连接着电源线

主板背面

主板正面,有空位可以看到还能焊两个内存芯片。

传送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9077-1-1.html

电路分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938-1-1.html

网友A:
1G内存太小了,再补两颗

网友:
1g跑win10,啥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G内存太小了,再补两颗

Z3735G处理器的运存控制器是极致阉割的,只支持最大32位带宽,1G运存大小。补上也没有用,不识别的

网友:
不错,是打印发票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Z3735G处理器的运存控制器是极致阉割的,只支持最大32位带宽,1G运存大小。补上也没有用,不识别的 ...

我好像还有台Z3735F的破平板在吃灰,台电AIR 98还是啥...

网友C:
硬盘用的是TF卡?

网友:
这颗芯配1G内存运行能流畅吗?

网友:
用得上就是好货。

网友:
3735性能有点落后了吧

网友D:
3575真的垃圾。。几十块的j1900不香吗?

网友:
东西不错,价格便宜。

网友:
配置估计也就跑个Windows,什么也干不了

网友:
win10简版吧?看下文件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用的是TF卡?

板载江波龙16G EMMC

网友:
很鸡肋的东西

网友:
安装个win7简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75真的垃圾。。几十块的j1900不香吗?

给俺推荐一款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平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