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大家都洗板吗,在家怎么洗,都习惯用哪种洗板水

楼主(2023-07-02):
洗板水都是化学试剂,总感觉在家使用对人体有害吧。

网友:
可以用不伤手的立白

网友A:
找个有风的空地刷就好了,维修佬不知道有没有出洗板水,这个牌子在维修界相当有名

网友:
用免洗的助焊剂。要求不高就不洗。要求很高就洗吧。
酒精是洗不干净的,洗板水一般是复合调配。
氯基洗板水毒性大,烷烯(就是气体打火机燃料的类似)毒性小但易燃易爆,乙醇和异丙醇混合调配。
维修佬的,臭,易燃,但好用。

网友:
个人diy就不用洗板水了吧,主要是这个dd易挥发,买一瓶,等到用时挥发没了。

网友:
油漆稀释剂,一直用,没发现过问题

网友:
我买了一瓶维修佬的,重来没用过。

网友:
洗衣粉?>清水>电吹风

网友:
能用就行,从来不洗,又不放外面当艺术品

网友:
看是要洗什么?如果是助焊剂之类的,没有洗板水,真不好洗,如果平时用得不多。也不好备一瓶。。
如果是洗灰尘,小强便便之类的,洗衣粉,洗洁精最好,洗干净了,搞干水了再上电。。

网友:
用风油精洗松香

网友:
都是用酒精  平时焊接的少 酒精凑合着用

网友:
小洗酒精,洗板水尽量不用的。。。

网友:
没用过洗板水,用过洗洁精

网友:
用免洗锡线自带助焊剂,不用膏状助焊剂 一般不洗  。除非焊点周围非常脏污埋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有风的空地刷就好了,维修佬不知道有没有出洗板水,这个牌子在维修界相当有名 ...

有的,我用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我用的就是

此时楼主正在淘宝的路上

网友:
要求不高就不洗

网友:
买过一种闻了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