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up309 pslc小测及一些量产心得

楼主(2023-07-02):
1. 从个人几天的实践来看,能不能开出来、开出来速度如何跟工具有关系,在设置里选不选烧录固件我没发现什么区别,反正我现在是不勾选烧入固件了

2. pslc想要尽可能的多开容量,在容量设置的地方不要用auto,需要手动选择容量,然后手动填写bin级,因为默认设置容量会按半容依次递减

3. 量产过程是先扫每个cell的first bit,如果开pslc那么读写完就会清空并且写入固件,如果开常规模式,那么还要扫一遍其他bit,这也就是为什么开pslc如果不手动设置bin级,tlc原则上只有1/3的容量,但是按照默认bin级就只能出现1/4容量的原因,如果颗粒体质再差一点,就会变成1/8的容量

4. 此外如果出现之前帖子里说的只能认出1ce,在maker处选择颗粒对应品牌,一般就能正确识别ce数

5. up309开不了海力士16nm和14nm的2d tlc,无论任何方式,低格可以正常进行,但到erase all这一步就会报错,错误码为err s0 0x1080,找时间换到up307上再试试

2ce的bics4,金士顿U盘里拆出来的自封片,pslc手动定bin级能开出来22g,容量auto就会变成16g,速度还可以,基本上快跑满up309了

2ce的b0k,PFF37,倒是能开出来足容,感觉不是pslc的速度,而是2ce直读直写的速度

这个是用模式c开出来的mlc模式,写入速度就是正常2d mlc 1ce的速度,看读取速度感觉是跑在异步模式下了,暂时没找到开同步的地方

这个是闪迪bics3 1ce的速度,cache大约只有200m,200m之后就变成了直写,读取较正常,跟前面的L85一个工具,所以说群联的工具很玄学,看起来设置的地方很多,但同样的设置能开出各种的情况

网友:
固件自动识别

网友:
感谢大佬研究

网友A:
嘶...最近发现st-tool确实是不用选固件,能自动匹配合适固件开卡...但是开pSLC.需要手动定容吗?我强制D1开卡从来没定容过。bin级强制定容是不需要的,Capacity选择自动即为最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嘶...最近发现st-tool确实是不用选固件,能自动匹配合适固件开卡...但是开pSLC.需要手动定容吗?我强制D1开 ...

我为了能多开点容量这么做罢了

网友(2023-08-20):
群里选强制D1就能量产成SLC模式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嘶...最近发现st-tool确实是不用选固件,能自动匹配合适固件开卡...但是开pSLC.需要手动定容吗?我强制D1开 ...

16g自动开出来只有3.75g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g自动开出来只有3.75g

手动分级开了5.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