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一860屏幕黄色物怎么去除

楼主(2023-07-03):
这个表屏幕上的黄色物怎么去除?

网友:
去不了,因为上面的海绵内的化学物质导致屏幕偏振膜和反光膜老化变性。再说屏幕也漏气了。。

网友:
建议用遮瑕霜

楼主:
显示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偏光膜不行了

网友A:
左下角漏液无法修复 上方发黄换银底反光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漏液无法修复 上方发黄换银底反光膜

谢谢,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