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618空调到手拆解,看看减配成啥样了,海信科龙VS格力

楼主(2023-07-07):
海信科龙静美人 新一级2匹柜机 拆解

减配前                                  减配后
外机重量37kg———————→32.5kg
电子膨胀阀————————→毛细管
外机铜管长度88cm—--———→73cm
双转子14.6cc压缩机————→单转子14cc

家里客厅差台柜机空调,挑了几款就等618优惠,其实想买华凌,结果科龙抽中红包(某猫旗舰店),加上补贴返现到手价26xx
还要啥自行车,这优惠够我买多台挂机了,赶紧让客服发货

先看内机,宽度只有370mm,比大部分柜机都要苗条,还真有点美人的感觉

能效标识,看着很美丽,内机重31kg,挂机内机一般15kg以内,这也是为什么柜机贵

本人最擅长扒美人衣服了

把顶盖拿开,可以看到风机电机

卸掉电机螺丝,可以抽出风轮

2200W电辅热,不用电辅热16A插座就能胜任

柜机蒸发器比挂机大很多,换热效率更高,理论来说更容易把能效比做高

内机没啥看的就拆到这,清洗啥的拆到这就够了

接下来看外机

海信和科龙的关系,类似美的和华凌,都是套壳机,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样

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安装的说海信和科龙内机外机可以互换使用

小米部分机型也是海信代工

外机铭牌,实称32.1kg

打开顶盖

现在的空调基本都减配还涨价,想要没减配就多花钱吧

电控板改用风道散热,类似格力冷酷外机,提高高温制冷能力,其实这功能挺鸡肋,不如改善外机外部环境

相当于初代冷凝器的80%

这隔音棉看着就舒服,不像某些品牌用回收棉

2023.04月的压缩机,贼新!

电子膨胀阀自然是没有了
对厂家来说除了节省材料成本,还能降低故障率,毕竟毛细管不会坏

焊工还不错

电控板两面都刷了防水漆,电子膨胀阀接口并没有省略,哪天想不开了自己加上去?

外机电控板接线图,电路其实也很简单,核心是直流电机(压缩机)驱动,剩下的是过载保护、降压、温控、PFC、风机电路

只要电路设计到位用料过关,用一二十年是没问题的。修也好修,只要主控没坏都好修。

拆机完毕,接下是使用感受和对比

科龙技术参数
APF4.79比减配前还高,参数比我家格力2P还好看

对比格力,APF4.71,外机37kg,带电子膨胀阀

外机格力明显比科龙的大一圈

根据规格书的参数绘制出制冷能效比曲线

看到格力2P和科龙2P好像不相上下,事实真是这样吗?
另外看到1P机能效比明显比2P高一个台阶,所以2台1P/1.5P要比1台2P/3P制冷制热更强更省电而且更便宜。

下面看看功率
用几元智能插座改装一下接入总线测量

空调主控程序对比格力非常鸡肋,没有节能模式,开速冷模式没明显变化,只要没降到设定温度就以最大功率运行,到达温度后才开始降频
而且响应比较缓慢,当突然调高温度,压缩机要过一两分钟才开始降频。低频不错,可以持续稳定在130W,不过对客厅空调意义不大

室外气温29度,测得的科龙和格力制冷功率:

对比格力,有节能模式、普通模式、超频模式。可以提前通过WIFI开启节能模式慢慢降温,而科龙想节能只能一点点调低温度。

科龙用了几天最大功率真只有1400W,对应制冷量只有5400W,超频也太少了吧,心想可能这就是和格力的差距吧
结果有一天特别热35度,中午回家提前WIFI开科龙,回去一吹感觉特别凉,一查功率被惊艳了

此时对应制冷量6700W,接近3P机了,很接近规格书的最大制冷量了

难道天气热才会开足马力超频?
顺手把格力2P1P机都测了下,果然制冷功率都飙上去了
格力2P从1700W升到2050W,格力1P从1100W升到1330W

格力1P1300W对应制冷量约4200W,超频能力杠杠的,不过那是因为1P机是1.5P机的减配版(单排毛细管)
变频空调真是相当省电,1晚真能1度多,全天开也就4度电左右,定频一天得6度左右,十年能省出一台空调钱来

定频耗电,除了因为压缩机效率低,还因为温度波动大
尤其对于卧室空调来说,定频需要设定低2度甚至更多外加盖被子来抵消温度波动
像我卧室格力1P,睡觉都是27度以上,半盖或不盖被子,功率维持在最低100W(有时压缩机还会停机,低频还不够低呀)

总结:
优点:价格,上下左右扫风,1300大风量,带WIFI带电量统计(像格力左右扫风加几百,WIFI又加几百)
缺点:6年质保,安装水平售后差,程序差节能模式都没,内机塑料热胀冷缩啪啪响(格力也响)

和格力差距没想像那么大,虽然空调减配,但体验并没明显差别
铜排缩水砍的就是超频能效,电子膨胀阀砍的是低频能效,两项都不会影响APF值,所以厂家才肆无忌惮地缩水
APF指标也是抽检,存在做假的可能,但大品牌相对可靠,竞争对手相互盯着呢
对于卧室,要带电子膨胀阀低频性能好的
对于客厅,要双排铜管超频性能好的
但在价格面前这些都是浮云,大品牌同样能效的机子差别都不大

今天室外36度,功率上到2200W,可以听冷媒在铜管里呲呲的流动声,这机性能还是相当挺猛的

出风口15度,进风口29度

上台家里将近30年的老空调,没坏没修,效果还是棒棒的

能效比3.47,对比国内品牌定频机,好的才有3.5,差的只有3.2
不是厂家做不上去,是国标定的合格线低,厂家都是压着线做,这样才卖得便宜
1P/1.5P一级变频空调能效比轻松上到4.5以上(能效比看前面的曲线图,变频机的APF值和定频能效比不是同个概念不能直接对比)
当然变频机也能做得更高,原因同上,只能说国内空调离国际水平还远着

看看奥克斯这搅局者
居然想出变频单冷来,全网首款。。。
省了四通阀,铜排还能缩,卷到极致
这价格包运费包安装能打死一大片

价格战里,奥克斯可谓最卖力,他家空调属于第三梯队,比海信空调还要便宜不少
从网上拆解来看,他家空调用料也挺实在,做工虽然比不上第一第二梯队,但还行,还有6年质保呢

外机只有18kg,我怀疑铜排变铝排已经开始了
照目前趋势看,后面的空调会越来越缩水,大家且行且珍惜吧

扒人衣服被报复,挨了好多刀

网友:
专业,既要便宜还要质量足,哪有这种好事,商家又不是傻子,,想买好的就多花钱就行了,一分钱能买0.8分货就很不错了

网友A:
楼下小卖部的 那个美的 挂机  外机只有25KG 一只手轻松提起  据说是2200  还2400来着

网友B:
不错,可惜图片小了,建议图片分辨率统一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网友C:
这价格不错了,比格力1.5P一级的还便宜。

网友:
空调现在水也生了,厂家各种减配

网友:
科龙本来就是比正牌便宜一些的。。。

网友:
老师,我空调也是科龙的,最近发现强劲模式(18度)下。温度不如以往低了,风量也小了很多。可以说出风口温度和设定制冷25度差不多。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同价位东西质量差距有限,价差也是体现在安装和售后方面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D:
我现在海信2匹柜机这么便宜了吗?我5年前还550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下小卖部的 那个美的 挂机  外机只有25KG 一只手轻松提起  据说是2200  还2400来着 ...

都这重量,我格力1P也才26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可惜图片小了,建议图片分辨率统一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大了你们看了眼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不错了,比格力1.5P一级的还便宜。

嗯,格力价格虚高太多,我是不会再买格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海信2匹柜机这么便宜了吗?我5年前还5500呢?

21年他们打价格战把价格拉低了,贵了现在买家不买账,大家只能玩缩水

网友:
不错啊,安装之前自己全部拆一遍看到内部核心,线路板上空焊的元件好多。。。。

网友:
我家里现在全是格力空调因为遥控器都通用。

网友:
同价位东西质量差距有限

网友:
二线牌子的程序缩水最难忍。我晚上睡觉设置29度节能模式,结果被冻醒和热醒。
用了两个温度计来测试,才发现温度最低有25.8度,最高30度,厂家是傻子不?
设定了30度强制制冷盖上薄被子才睡好了。

网友:
要有对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