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转盘铜箔掉了用什么胶水粘贴新铜箔?

楼主(2023-07-03):
矿坛收的万用表,拆开发现转盘铜箔掉了,我想从旧万用表拆一段铜箔粘上,请问用什么胶水粘贴新铜箔?

网友A:
掉这么多少见,我有一块表是被产线的电阻档捅了220的,铜皮烧坏一小段用0.1厚铜皮剪了一段焊上去的。你这个整段掉估计也可以这么干,剪铜皮用胶水粘基板上,导通的地方焊接

网友:
AB胶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这么多少见,我有一块表是被产线的电阻档捅了220的,铜皮烧坏一小段用0.1厚铜皮剪了一段焊上去的。你这个 ...

朋友请问用什么胶水效果好?

网友:
只影响一个档位,不用管

网友:
你这个维修不行的
我尝试过,反正总是不好用,我建议你试试掐丝的方式来修复
就是先开个槽,然后用粗铜丝碾平了,厚一点,嵌进去,光固化那个uv胶粘好,焊接打磨平整

反正我那个弄好了凑合用,铜丝面积一定要大一些,不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
用导电银漆涂可以吗

网友:
重新买一块表,修复了也不好用

网友:
我一块20多年前买的NB 4000p-2的便携自动挡万用表,去年才修好反光膜变黑看不清屏幕,没多久又出现不通电,也是转盘铜箔腐蚀突出把开关簧片都压塌了,修了一下没用,刚好只是电源轨道就飞线解决。楼主这个如果不是电源不通,还是换一块吧,可以试试纯按键操作的,不过有时候强干扰也会出现跳档

网友:
这个万用表还是不要费事了,这个PCB设计有重大缺陷,看图上红圈部分,都是动触片滑动经过的地方,又没有静触点的镀金加厚,时间长了都会被磨断的,,对PCB设计来说,这些走线就是用0欧电阻跳线也要走在背面的

网友:
问我不会修大神,别忘红包就行,哈哈

网友B:
还是扔了吧,没啥维修的价值,别的档位还能用的话就当个炮灰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扔了吧,没啥维修的价值,别的档位还能用的话就当个炮灰表吧

网友C:
看看表值不值钱,值钱就修。

网友:
这个难度大,如果背面是空的,可以考虑过板的方法

网友D:
这转盘设计的人是缺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转盘设计的人是缺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表值不值钱,值钱就修。

胜利81D,自动挡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