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拆了个西数绿盘,拆到一个冷门的颗粒

楼主(2023-07-03):
昨天在闲鱼看到个西数绿盘,1TB的坏盘,砍价80包邮拿下,但是到手一看,瞬间傻眼了,本身以为是BGA272或者是BGA304封装,
但是这个实际上是BGA132封装的颗粒,它的宽度比普通的颗粒宽一点,导致两种测试架都无法兼容
,后来不死心的我直接上板子,发现3V3供电是直接短路的,可能是颗粒的定义不对,丝印是60333 256G 0263DVCXH0R6
不知道谁玩过这种冷门的玩意,,,求救!!!

楼主:
最新消息,是因为一颗闪存的3.3v供电短路造成了不认盘,剩下的三颗都是好的,但是在58xt上面开不出来,,,

网友:
昨天在闲鱼看到个西数绿盘,1TB的坏盘,砍价80包邮拿下,但是到手一看,瞬间傻眼了,本身以为是BGA272或者是BGA304封装,
但是这个实际上是BGA132封装的颗粒,但它的宽度比普通的颗粒宽一点

网友A:
这真是天价,也不排除所有的颗粒都被换成报废颗粒。反正不加焊油换颗粒从外观根本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是天价,也不排除所有的颗粒都被换成报废颗粒。反正不加焊油换颗粒从外观根本看不出来。 ...

拆的时候没有焊油,,,,可以确定是原配的颗粒

网友B:
不加焊油 周边有热吹的痕迹 加热就能显示出来 但凡事有例外

网友:
不错呀,这个价格很划算了,就是怕有锁,只能上2258xt

网友:
这是啥颗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的时候没有焊油,,,,可以确定是原配的颗粒

专门换假颗粒的,本来就不加焊油。从这一点根本就看不出来。能让你看出来那不成白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焊油 周边有热吹的痕迹 加热就能显示出来 但凡事有例外

加热的时候没有显示出来,不确定有没有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换假颗粒的,本来就不加焊油。从这一点根本就看不出来。能让你看出来那不成白痴了。 ...

的确,还不知道是真的颗粒还是假的颗粒,又或者是奇葩定义的颗粒

楼主:
BGA132大宽体颗粒,比BGA152瘦,比BGA132宽

网友:
不会是被奸商换了颗粒吧  现在咸鱼水太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GA132大宽体颗粒,比BGA152瘦,比BGA132宽

我也碰到过,直接上58XT的板,估计是BICS3

网友C:
引用 楼主:
BGA132大宽体颗粒,比BGA152瘦,比BGA132宽

这封装尺寸只有闪迪有 应该是16X13

网友D:
我现在看到西数的绿盘都躲得远远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BGA132大宽体颗粒,比BGA152瘦,比BGA132宽

bics3,我们做过一批,完全一样料号一样容量一样外观,和正常132一样,没有区别,上机短路只能说是颗粒坏了

网友:
上2258xt试试短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bics3,我们做过一批,完全一样料号一样容量一样外观,和正常132一样,没有区别,上机短路只能说是颗粒坏 ...

感谢分享,晚上我回去试试看,现在是3V3供电短路了,不排除是颗粒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看到西数的绿盘都躲得远远的

现在的我也是,80块钱说不定要打水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封装尺寸只有闪迪有 应该是16X13

是的,比16X14的略小一点,上两种测试架都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