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冒高温测试LM399

楼主(2023-07-03):
表现预热一下,399加电最初数值

1分钟后稳定值

399的未升压前的原始值

加了个电阻调整一下升压值,看看多少合适,调到10.0000*还真有点难啊

期间数据最后一位会有几个字的波动,哈哈我觉得这就可以了,能稳定在五位半就不错

原始值也是1-2个字波动

网友A:
气温太高不好,对设备和元件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温太高不好,对设备和元件不好。

哈哈,元件不怕,它工作环境90度

网友B:
让我数一数这个机器有几个小数点。。

网友C:
三十多度不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我数一数这个机器有几个小数点。。

就一个小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十多度不算高

哈哈,机器没事,人受不了

网友D:
把表寄过来,我给你校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表寄过来,我给你校准下

哈哈,刚4月份校准的,就不麻烦你Lee

网友E:
折腾它啥用,纯折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腾它啥用,纯折腾吗?

哈哈,这个还是有点用的,不纯折腾

网友F:
这是测试表的准确度还是测试LM339的准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测试表的准确度还是测试LM339的准确度?

不是准确度,是稳定度

网友:
小数点后。。。。。。。。。。。。。。。五位,
这是晒表子的吧

网友G:
34度都不上,算哪门的高温

网友:
根据大环境,一个恒温到4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34度都不上,算哪门的高温

这可是室内啊

网友H:
把台表卖了换空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台表卖了换空调吧

哈哈,实际上是把空调卖了才换的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实际上是把空调卖了才换的表

空调能续命

表不能续命,人走表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