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给显卡装硬盘,华硕这个idea很好,但普及不易

楼主(2023-07-03):
诶,就在这周三,沉寂了许久的PC电脑圈又突然活跃了起来。

原因倒是非常简单,那个男人,又带着全新的英伟达第三代RTX显卡来了。

而这次发布的产品,便是最近讨论度拉满的——RTX 4060。

(图源:英伟达)

不过呢,这次沸腾倒不是因为RTX 4060有多么惊艳,而是因为RTX 4060比起过往的60级别显卡来说——

实在是有些不够看。

比移动端RTX 4060还要缩水的核心,让桌面端RTX 4060的性能提升来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的水平,若不是有DLSS 3.0的加持,在部分高分辨率的3A大作中,RTX 4060甚至还会出现性能不及RTX 3060的情况。

这样把牙膏倒着吸,真是辛苦老黄了。

(图源:英伟达)

当然,有的读者可能觉得RTX 4060的原地踏步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市面上又不是只有这样一张显卡。

问题在于,进入2023年后,我们这群消费者从显卡圈那边得到的似乎就没有什么好消息。

如果说将RTX 4080 12G改成RTX 4070ti,算是成功挽回RTX 40系列的一点颜面的话,那么随后发布的RTX 4070/RTX 4060Ti和RTX 4060三款产品,便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原地踏步,搞到老黄的宣传部门只能祭出「功耗更低」的宣传语以及对比10系显卡性能的超级烂活。

到了这个节点上,就算是再忠实的老黄死忠,也会不禁发自内心地问出这样一句:

“老黄,你是不是真没活了。”

当然,从现实来看,与其说是老黄没活了,不如说是AI计算市场的大热,让老黄变得有恃无恐,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消费级市场的显卡规格。

不过大伙儿不必太担心,虽然老黄这边是没活了,可是「网友」们还有活儿啊。

这不,近日,某「不知名数码区网友」@普普通通Tony大叔就在哔哩哔哩动画上分享了一段评测视频,为广大网友们展示了一张经过充分改装后的RTX 4060显卡,给摆烂的老黄好好上了一课。

而这张显卡最大的亮点,便是能安装一条M2 SSD固态硬盘。

(图源:哔哩哔哩@普普通通Tony大叔)

“给显卡装硬盘?”

听到这里,我想很多读者的反应应该都是不解的。

因为在当前的架构下,独立显卡仅会在显存不够用时共享PC内存,到了PC内存不够时再使用硬盘页面文件作为虚拟内存,独立显卡和硬盘之间的关系不能说是没有,只能说是微乎其微。

但是你没听错,就是这样一张正面看起来普普通通、平平无奇的ASUS Dual GeForce RTX 4060 Ti,背面却另有玄机。

翻到显卡的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张显卡的金属盖板在8pin供电接口附近切开了一个缺口,打开盖板之后,里面便是经过改装后加入的一根M2 SSD固态硬盘插槽。

(图源:哔哩哔哩@普普通通Tony大叔)

有了显卡,有了硬盘插槽,再往里面插入一张一根三星980 Pro 2TB固态硬盘,一张RTX 4060Ti(8GB+2TB)版就此诞生!

(图源:哔哩哔哩@普普通通Tony大叔)

看到这里,小雷也是倒吸一口冷气。

这这这,难道传说中的GT610(1TB)疯牛病版后继有人了?

当然不是这样。

事实上,这个「给显卡装硬盘」,真的就是在显卡上面多加了个硬盘插槽,让电脑可以增加一块硬盘罢了。

至于为什么会整出这样的改装,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大伙都知道,普通主板的M2 SSD固态硬盘插槽一般位于主板下方、CPU底座与显卡旁边,需要拆装或者添置固态硬盘时,必须先拆卸显卡/风冷等一系列配件,再通过刁钻的角度才能完成操作,是个十分折腾的过程。

为了完成这一系列操作,我甚至还买过一个内窥镜镊子,个中辛酸难以言表。

作为对比,这张RTX 4060Ti的硬盘插槽位于显卡背板处,只要用户采用常规显卡安装方式,就能保证硬盘插槽一定会露出来,这样用户拆装或添置M2 SSD固态硬盘便无需拆卸显卡,可以直接操作。

只能说,为了换张显卡经常被风冷划出几道口子的小雷,对于这样的改装可谓是举双手赞成。

至于为啥要拿RTX 4060Ti来做这次改装嘛...

你别说,这还真得谢谢老黄!

(图源:videocardz)

基于英伟达RTX 4060系列显卡只用上了PCIe 4.0*8通道的前提,Tony大叔通过主板的通道拆分功能,让PCIe *16 插槽变成 PCIe *8 + *8,这样PCIe带宽便能分别供应显卡、固态硬盘使用。

在使用AMD处理器和主板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将PCIe *16 插槽拆分成 PCIe *8 + *4+ *4的状态,这样便可以在一张显卡上面扩展出两个M2 SSD固态硬盘插槽,将主板上的硬盘接口拓展一倍。

最重要的是,由于英伟达严格限制了入门级显卡的PCIe带宽,所以这种改造并不会因为主板通道被拆分而导致性能损失。

性能太烂,偶尔也是会有好处的嘛。

有的网友可能会担心:显卡核心发热那么厉害,不会影响到SSD硬盘的稳定性吗?

为了增加散热能力,Tony大叔先是将插槽设计在了散热器端,采用反向母座插槽,安装后,固态硬盘的颗粒是朝向散热鳍片与风扇那一边。

(图源:哔哩哔哩@普普通通Tony大叔)

这样的话,固态硬盘的颗粒便可以通过导热硅胶垫与显卡散热器直触,让巨大的散热管散热器传递热量,并经由双风扇进行主动散热,理论散热效果暴打PCIe 5.0 SSD都没啥问题。

(图源:哔哩哔哩@普普通通Tony大叔)

实测下来,搭载三星980 PRO 2TB固态盘的Dual GeForce RTX 4060 Ti显卡,最大连续读取速度可达7000MB/s,最大连续写入速度可达5000MB/s的情况,同时还能保持着43摄氏度的运行温度。

与之对比,普通主板的M2插槽普遍只有被动散热,而且大部分都正对着显卡的出风口,在显卡烤机时会导致主板上的M2固态硬盘被烘烤,温度达到50-60摄氏度甚至更高。

这么一看,「给显卡装硬盘」似乎还真是个不错的点子。

(图源:哔哩哔哩@普普通通Tony大叔)

当然,利用PCIe扩展硬盘插槽一直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

忽略掉价格因素,今市面上的PCIe硬盘扩展卡已经相对普及,而去年流出的一大波企业级SSD固态硬盘,更是让利用PCIe插槽扩展存储空间的概念进一步触达普通消费者。

问题在于,随着RTX 40系列显卡的出现,三插槽乃至四插槽显卡开始变得常见,本就不宽裕的主板空间开始遭到挤占,以本人为例,个人目前使用的RTX 4070Ti便成功地盖住了主板上的第二根PCIe插槽,最终只能使用延长线来解决问题。

不仅如此,多根M2插槽/多条PCIe接口,本身就是中高端主板才有的配置。对于那些不小心买到四大神兽或是丐版主板的消费者而言,想要扩展存储空间更是难上加难。

(图源:丐板)

正因如此,这款具备M.2扩展功能的RTX 4060 Ti显卡才吸引了不少数码发烧爱好者的目光,在视频的下方甚至还有不少网友呼吁,希望华硕等大厂快速推动该概念的落地,在出色的性能表现之上,为用户带来更大的拓展空间。

当然,这个任务显然不是普通网友能够做到的。

但是考虑到这个改造显卡的「不知名数码区网友」,事实上就是华硕电脑中国区总经理 俞元麟。

让「给显卡装硬盘」流行起来,似乎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网友A:
写的啥玩意,完全文不对题,其实就是把16X的PCIE显卡插槽拆分出一部分给固态硬盘使用而已。

网友A:
实际上就是现在很多显卡只有8X而已,而显卡插槽是16X的,剩余的8X被浪费了。华硕把剩余的8X拆分转接为NVME M2接口,就可以直接插硬盘了,仅此而已。

网友:
其实老黄半夜也睡不着,因为从技术上来说,改起来并没有难度,无非就是整合发热区,堆堆料,加加风扇,加大点功耗,外观更个性化一点,做适宜diy玩家自己修改的小套件......但是今天这一切一步到胃了,发新品薅到第一波羊毛,再往后很长一段时间就得饿肚子了,硬件性能过剩,软件渲染开发跟不上,第一波傻子冲动过后,第二波没那么傻,价钱翻了倍性能也就那样,花的钱都在花里胡哨的外观上,还是特么的耐用品,为冲动买单之后二手挂咸鱼还卖不出去,久而久之就会口碑和销量会跳崖式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就是现在很多显卡只有8X而已,而显卡插槽是16X的,剩余的8X被浪费了。华硕把剩余的8X拆分转接为NVME  ...

我等小白,看到这黑科技,高兴得睡不着觉,反正也买不起。

网友:
闲的蛋疼的文章居然看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啥玩意,完全文不对题,其实就是把16X的PCIE显卡插槽拆分出一部分给固态硬盘使用而已。 ...

能分2个M.2接口,市面上PCIE4.0固态硬盘最高规格是PCIE4.0X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