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维修小白求助帮忙拯救这台摔坏的联想“拯救者”笔记本,万分感谢

楼主(2023-07-03):
如题,本人虽然业余从业20多年,可目前的水平仅限于焊接TSOP芯片,对于BGA芯片,则束手无策了。这是朋友送来的一台联想拯救者,说是被摔坏了。我看了下,摔的不是很严重,只是C壳风扇处有点损坏。现在的症状是按下开机键,风扇不转,但电源指示灯闪。拆开后,测量待机3V、5V均正常,但其它供电为0,CPU散热器与CPU供电电容之间有打火痕迹,但是电容上有20V电压,测量CPU及南桥对地阻值约1欧,不知正常与否?还望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cpu极可能已经短路了

网友:
普通人风枪吹吹,看能否补回虚焊,,如果断点了,那普通是无法完成的

网友:
电路板里面可能开裂断线了

网友:
这都是神奇的设备,出了故障就换新的

网友:
这种非专业的很难搞的,可能有虚焊,板层断线等

网友:
专业的事情  得找专业的人去干

网友:
看下有没有电容之类短路,否则建议送专业的去维修。

网友:
摔坏的暗伤非常难搞

网友:
老老实实拿到专业的笔记本维修店去吧,摔的这种最不好搞了。

网友A:
摔过的机器,主板内部可能有断裂,很难搞定的,多层板根本找不到故障

网友:
这种芯片级维修,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联想“拯救者”笔记本,摔的不轻,可惜了。

网友:
我也准备说的,摔了有暗伤你自己不好找,一般情况都是换主板,品牌维修都是换。

网友:
测量CPU及南桥对地阻值约1欧测量CPU及南桥对地阻值约1欧测量CPU及南桥对地阻值约1欧

已经挂了

已经挂了

已经挂了

已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摔过的机器,主板内部可能有断裂,很难搞定的,多层板根本找不到故障

多层板还是送修吧

网友:
摔虚焊了吧

网友:
“散热器与CPU供电电容之间有打火痕迹?”這點我就不是很明白了!為什麼會打火?一般來說20V左右的電壓不會打火的啊!難道是內部PCB的五層板(或更多)導致內部打火?假如是這樣就扔掉算了!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换主板

网友:
摔过的估计板子都伤到了,断线虚接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