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化身木工之二:艰难拆阳台柜滑门,大门改小门,就当开放格,算是填半坑!

楼主(2023-07-03):
果然装修没有不踩坑的!
原本这个阳台柜是用来遮掩空调外机的,只有50cm进深,所以设计的平开门。但不知为啥厂家给做成滑门了,而且是两扇巨大的滑门,装的时候偶又没在,巨坑!
下边空调位被滑门占了空间,已经不够了,而且关门的话上面的窗户也被封在里面,还有什么用,唉!
联系柜子厂家来改,结果根本不来
看着心烦,只能赶鸭子上架,由偶这个木工小白自己来改了

两扇门巨厚,初步打算把一扇门改成两扇半高的,尺寸够用
运气不错,捡了块够长的12cm板子,做门上轨道板刚刚好,就先改了
PS:装修期间确实很容易捡到木板、瓷砖什么的,做了不少柜子隔板,增加了木工经验值,所以才敢改这个门

把门板卸下来,颗粒板的,TM的巨重
研究一下结构先

这是上滑轮,左边是铝合金框

拆下来的,有两副

板材有台阶,用来卡边框铝条

下滑轮

内六角螺母,刚好自行车带得有扳手,不然还没法拆

下边铝框还很深

也可以很方便拆掉

然后其他铝框就拆不动,用锤子都敲不下来,整个没螺丝,怀疑打了胶的
最后偶心一横,直接比好尺寸,用钢锯锯铝框,角磨机扩口,再用木工锯锯板材
终于锯成两半了

断面看着有胶的痕迹

后来把多余部分撬开,果然有白胶,估计是免钉胶一类的结构胶

开槽是个麻烦事,没工具、没经验,两眼一抹黑!
突然发现,不用上铝框上滑轮也可以直接装上,惊喜!

遂用硅酮胶对板材截面做了封闭,然后打孔固定上滑轮,接近完美

装上的感觉杠杠的,真的是佩服自己

另一半是用原门的上部分,调过来改下装下滑轮
上边的台阶不够宽,先用角磨机+木工锯片开槽,再用角磨机+万用宝套件把边角处理一下

这活干得还可以把,虽然用木工锯片时心慌

再打螺丝孔,铝框就方便装上了

装上两扇门的样子
这样窗户能一直露出来,而右侧就当开放格也不错

没办法,这坑总算填好一半,虽然不是最初的方案,但总比拆了重新做划算
折腾没白费,看着完成品还是挺欣慰的,再次佩服自己!!!
台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偶化身瓦工继续努力,唉!都是折腾呀

网友A:
这坑啊,元首你是爬不起来了,木工板密度板颗粒板落地,要不了多久,必坏。

网友B:
这种板材一泡水就坏不适合用在窗口的地方。

网友C:
改的不错挺好的

网友:
改造效果相当不错!如果日后颗粒板吸潮膨胀损坏,直接换原木板呗!

网友:
都知道楼主买新HOUSE了,不过最近以及可以遇见的未来房价都不会好,请做好高价接盘巨额亏损的思想准备。

网友:
改的不错啊,动手能力真强。

强烈建议楼主给这个窗台加装窗台石、柜子上面加装人造石,一个是上档次好看,另一个是防水,省得像楼上那些人说的怕泡水涨了。我这价格不高,窗台石含人工一米120元左右,台面也就200多点一米,刚好你右边的抽斗下面也空了一截,莫非就是为了留台面石头?

还有就是外机放这个位置,这个门的密封性不知道怎么样,噪音可能会比较大,另外就是因为和室外通风,会漏风,我装修时阳台本来也打算这样处理,后来发现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全硬封又存在维修难题,最后上了风管机,把外机放其他位置解决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坑啊,元首你是爬不起来了,木工板密度板颗粒板落地,要不了多久,必坏。 ...

嗯嗯,落地接触部分都打了密封胶,希望能管用

网友:
元首这样一改接近完美!

网友:
不错不错,很有成就感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折腾吧,不折腾工具就白买啦。

网友:
这个论坛的好处就是折腾,不光有电子,还有木匠挺好的,大家有折腾的就发上来,启发大家的动手能力

网友:
这种板子强度不行,不如上刨花板,价格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材一泡水就坏不适合用在窗口的地方。

确实有这个问题,只能设法做好防水了

网友:
这做一看就是小作坊,板材和型材都是劣质货,最主要的是滑轮使用寿命极低...

网友:
很快就要换新了,颗粒板只剩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挺好的

也是赶鸭子上架,瞎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