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jlcz-06s ETC故障,出高速不抬杠了

楼主(2023-07-03):
etc设备jlcz-06s 出高速突然不抬杆了。 拔了卡之后重新插卡,先绿灯闪一下滴一声,然后就是红灯闪一下,滴滴滴三声。

请问大家这是没电了吗?还是其他故障?

网友A:
走人工,然后换设备!拆开保数据比较麻烦!要针管滴502粘住复位开关!

网友B:
是粘在玻璃上的吗,现在天热,是不是胶晒化了松动,导致防拆开关动作,需要重新激活

还有的绑定储蓄卡要求有一定余额,低于余额也会自动锁,导致不抬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人工,然后换设备!拆开保数据比较麻烦!要针管滴502粘住复位开关!

谢谢,过保修期了。有时间去维修点问问。

网友:
我的一回来直接就把防拆开关给绑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粘在玻璃上的吗,现在天热,是不是胶晒化了松动,导致防拆开关动作,需要重新激活

还有的绑定储蓄卡要求 ...

谢谢。
在地库停了几个月没动,上高速还抬杆了。确实是储蓄卡,余额500+,应该是够得。
我这个版本好像没有电子显示屏,不显示字。

网友:
带蓝牙的一年有3次激活的机会,先拆开把防拆开关短接,再重新激活!

网友:
进口子的时候是怎么抬杠的?估计是晒脱胶了

网友:
直接去服务站换一个,免费的,我刚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