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四节锂电升9V的电池全鼓包了,我也改改

楼主(2023-07-03):
三十多一节购买的,买回来发现放万用表里很快就没电了,就扔那里没用使用。
放了一年多,发现四个全起鼓了,电池经常过放。
奇怪的是,把电池拆掉,用电源供电,发现待机电流非常小,电压小数点后四位都是0.
充电电流都是1A,充电发热厉害,今天拆开改改,把充电电流改为0.37A了,输出改成了8.4A

用纸包的外壳,还挺好看的,就是一拆容易把纸拆破。

电池容量还可以。

充电IC是4056,充电电流电阻原来是1A的设置,电阻换成3.7A,电流降为了0.37A
升压IC是B828,原来的电阻是36K,输出电压9.1V,改成39K,输出电压8.4V。

楼主:
这电池在输出3mA电流的时候,输入端是3.8V  31mA,这估计是待机耗电快的原因。

网友:
自己改9V电池  并且把充电电流改为小  这次应该可以长时间了

网友:
看电路,貌似没有自动停止升压电路,可以考虑自己加一个三极管。详见我的帖子电路图。

这样在硬开关断开输出后,电池就会停止升压,达到最低的待机电流。

网友:
升压的静态功耗很高,2个串联是最省电的。

网友:
锂电池如果受潮了也会鼓包的。

网友A:
我觉得这些升压的不好用,还不如3串磷酸铁锂。

网友B:
这种太麻烦了,2块5一节的9v电池要用将近一年,没有折腾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太麻烦了,2块5一节的9v电池要用将近一年,没有折腾的意义

确实是,感觉没有用途,给儿子的吉它用,他还不要。

网友C:
这是没有保护电路,电池过放电引起的鼓包吗?

网友:
论坛高手多,看了很受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些升压的不好用,还不如3串磷酸铁锂。

这主意不错,用老王家卖的三节7号串起来貌似体积挺合适的,充电大不了分开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没有保护电路,电池过放电引起的鼓包吗?

我感觉主要还是电池不行。从公司的贸易部门仓库捡了一盒过期不要的电子烟。从烟杆里拆的电池没有一个起鼓的。

网友:
感觉小电流场合,DC升压电路损耗大。

网友:
应该改成双锂电串联,4个变2个,省事儿还耐用。

网友:
升压电路本身也耗电,这种小容量电池对付升压电路都够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池在输出3mA电流的时候,输入端是3.8V  31mA,这估计是待机耗电快的原因。 ...

楼主升压板是PWM升压芯片,毫安级静态电流。零几年1节五号电池手机应急充,小升压板跳周期调制,能做到微安级静态电流,没PWM比较器。以前改手机应急充,变万用表9v失败,7v以上升压芯片击穿。后来2个手机应急充输出串联,像太阳能板增加旁路二极管,避免升压板反向击穿,得到10v电压,临时替代没电的9v电池。

网友:
MT3608足以足夠!DC-DC 2V-24V To 5V-28V 2A Step Up Boost Converter Power Supply Module。我也買來5個備用!

网友:
我是喜欢采用两串形式,摒弃升压电路减少环节,否则还要对升压电路采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