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香山牌电子体重秤故障

楼主(2023-07-03):
自己家里及朋友家里买过好几个香山牌电子体重秤,平时用着准确度还行,也算大品牌就都给推荐了亲戚朋友,但用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显示屏不亮,无法称重等故障,拆开研究属于设计考虑不足问题,基本都是压称重开关的塑料卡子折了,也希望厂家能够改进!也不知道现在新款是否已经改进!
先把开关拉出来,按一次称一次凑合用着,其它品牌的遇到的不多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干脆直接改成物理开关得了

网友B:
是超负荷使用了?

网友C:
这个也是老牌子了。。。

带物理开关的话,电池不容易漏。现在绝大多数是不带这个开关的。。。

网友D:
性价比高的牌子,cost  down的产物

网友E:
外接一个微动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直接改成物理开关得了

最好用原来的按键开关,用一次按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超负荷使用了?

有时孩子摔一下或者猛烈跳一下都有可能,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老牌子了。。。

带物理开关的话,电池不容易漏。现在绝大多数是不带这个开关的。。。 ...

不带的电池容易漏,带开关也能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接一个微动不就行了。

原来就有微动,引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价比高的牌子,cost  down的产物

分析的到位,呵呵!

网友F:
这还是名牌呢,国产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
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开关的存在

网友G:
塑料老化,这个地方断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塑料老化,这个地方断的很多。

是的,基本出问题这个部件占80%以上,典型的设计考虑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还是名牌呢,国产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差了

老款多数都这结构,新款的暂时没遇到!

网友:
这个应该算设计缺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