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食品处理不能工作了维修中

楼主(2023-07-03):
开始不知道如何打开这个处理器。朮助网上的达人给指导后打开了。后面补充修的过程。

网友:
撬开顶上镀铬圆环

网友:
就是一个电动榨汁机?
发亮那个圈圈搞掉应该有螺丝孔。

网友A:
是不是电池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饿死了

好像是电池饿死了,不知道如何开盖

网友:
要不时提起后放下

网友B:
我觉得是加热顶盖后撬开,而不是那个顶部金属环。我有类似搅拌杯,金属环太靠外侧,其下面不可能有螺钉,空间小

网友C:
就是镀铬那个圈打开,里面有3颗螺丝,我家的也是放了一年没用,发现不转了,充电后也不转,打开发现电压是满的,充电放电都没问题,我还以为是电机坏了,结果发现是之前的果汁把电机轴粘住了,用手来回拧了几下刀头就好了

网友D:
哈哈,这个破杯子,买的时候蛮贵的吧,200多

翘亮银色圆盘?不存在的,因为必定会翘断固定螺丝支架

这个样子是不是很爽?

傻了吧

最后修好了你会得到一个固定不牢固的面板
所以,下面借用本坛(cb65park)坛友的照片,你就知道了,这货本来就没打算让你修

然后例举一下此货的故障高发部位
1,电池焊接镍片容易锈蚀,产生无法充电故障
2,马达转轴与刀片连接部位密封不是很好,水汽容易侵入电机,控制部分,造成电机锈滞,点按开关接触不良等故障,
所以总结下来,自己花钱买,还是算了,朋友送的,建议不要加雪碧可乐和水果一起打,不要用温牛奶和水果一起打。
开箱使用了,那就坚持,隔几天让它转一次,勤用勤充电
最后祝你生活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个破杯子,买的时候蛮贵的吧,200多

这些卡扣就是不想让你拆啊。打胶糊死防水。
九阳的电水壶耦合底座也是四面卡扣,拆了会变形。售后维修不存在的,直接推卸为用户人为损坏,收钱换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个破杯子,买的时候蛮贵的吧,200多

十分感谢,了解了开盖方向。这种设计就是不让轻易你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加热顶盖后撬开,而不是那个顶部金属环。我有类似搅拌杯,金属环太靠外侧,其下面不可能有螺钉,空 ...

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镀铬那个圈打开,里面有3颗螺丝,我家的也是放了一年没用,发现不转了,充电后也不转,打开发现电压是 ...

要先扣中间的园盖

网友:
前车之鉴,以后避坑。记下了。

网友:
呵呵,这操蛋的设计

楼主:
拆开了,中间的圆片下很手,终于开了。亮边在。连在下面的白色盖,有三个螺钉,拆开就能看见电路板和电池了。

楼主:
再说这操疍的设计,费劲拆开的盖并不是地熔类的胶,亮口圈留下的绿色就是胶,应该是420结构胶,亮圈四周留下的白印实际上是园盖断裂后留下的材料。

楼主:
订正。再说这操蛋的设计,费劲拆开的盖并不是热熔类的胶,亮口圈留下的绿色就是胶,应该是420结构胶,亮圈四周留下的白印实际上是园盖断裂后留下的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订正。再说这操蛋的设计,费劲拆开的盖并不是热熔类的胶,亮口圈留下的绿色就是胶,应该是420结构胶,亮圈 ...

估计质保期内只换不修

楼主:
把电路板和电池都取出来,发现两只电池有一只是好的,电压有4.2V,另外一个几乎是零伏。在杯子外面充电状态灯由红转白很快,很类似常见的2串充电管理,有一个电池充满就转灯,也说明这个板没有电池均衡功能,如果电池的参数不一致单只电池失效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