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电源触发问题

楼主(2023-07-03):
我的电视机常年连接一台比较低档的台式电脑,
用于看电影、看直播视频,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打开总电源开关后(控制电视、音响、电脑),马上按电脑电源键,往往能够启动电脑。
但是打开总电源开关后,过一段时间,再按电脑电源键,基本上没有反应,不能启动电脑。

大家说说看,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A:
+5VSB故障。也就是待机电源部分有故障,多数是这一路的电源的滤波电解电容鼓涨,漏液,失效引起了。换了这个电容立马就好。

网友:
换个PC电源试试吧

网友:
紫色
+5VSB(+5V待机电源)(标准范围:+4.75-+5.25) 量下这个电压吧,有可能电压低无法触发。

网友:
除了上述,也可能是PG信号有问题。

网友:
有些品牌机会接通电源就自动开机不需要按电源键。

网友:
这跟自动开机没关系,一般自动开机可以在BIOS里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B故障。也就是待机电源部分有故障,多数是这一路的电源的滤波电解电容鼓涨,漏液,失效引起了。换了这 ...

正解,应该是SB故障

网友B:
电脑通过HDMI连接电视机吗?声音和画面都正常?

网友:
5V待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通过HDMI连接电视机吗?声音和画面都正常?

HDMI连松下46寸等离子,声音画面都很好,
常常开央视频直播,
也有直接播硬盘里的电影,
反正播放很好的,,
用的是捷波H61主板,50元淘来的,CPU好像是送的。

就是开机,有这个问题。看样子,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C:
淘个长城巨龙1250W换上,包好

网友D:
所谓抵挡电脑往往被装机的JS使用山寨垃圾电源,此类电源电路极其精简用料极其低劣,风扇都基本一年必坏。不止一次遇到因为这种电源SB5V,5V,12V等等输出不正常(偏低或高很多)导致主板烧毁、硬盘烧毁、键盘鼠标烧毁的。所以这类电源堪称主板终结者、硬盘杀手。楼主遇到的问题,很有可能是电源的SB5v电压不正常所致,为了其他部件的安全,最好尽早更换正规电源(不要尝试更换SB5v的滤波电容来维修,因小失大必将后悔)以免后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个长城巨龙1250W换上,包好

这是要把主板烧成灰吗?

网友:
和温度有关故障查晶体管,和时间有关故障查电容,一般人我不告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抵挡电脑往往被装机的JS使用山寨垃圾电源,此类电源电路极其精简用料极其低劣,风扇都基本一年必坏。不 ...

道理是有的,但是,换一个电源,螺丝孔不知道是否对得上。
看来,淘宝经常看看,淘个好电源吧。

楼主:
电脑不高档,但是想看电影,硬盘倒是接了3个,1个固态,2个机械的,
原来用的是长城250W的,
大家说说,换个什么电源为好?或者换换电容也能凑合?

网友:
用一个开关当总电源控制电视、音响、电脑,要考虑开关的容量和电源线大小,是否能满足负载的需求。可以先将电脑单独供电,看是否还有启动不畅的故障?

楼主:
原配电源很拉胯,
功率很小,又古老。
决定换一个,
淘宝买了一个鑫谷电源,28元包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