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西门子IQ300/XQG65滚筒洗衣机更换减震及清洗-记录002

楼主(2023-07-03):
周六拆了风扇,继续拆洗衣机,过程简直一言难尽,累啊。还好自己不是干这行的,一个人从上午10点忙活到下午4点,低于500元都算亏的。第二天直接累趴,浑身疼痛。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1.这洗衣机2010年左右购买,一直都兢兢业业,大约去年某个时候脱水时发出类似拖拉机“突突”的声音,后网上查询一下,可能是减震器问题,上次换那个发霉的胶圈时也证实了,电机已经把底座的缓冲垫杵了个洞。网上购买据说改良款的减震器2根,必备的拆卡扣工具和防内筒轴进水的防水盒(姑且这么叫吧,其实就是两边硅胶垫片,一边螺丝锁紧)。

这是拆了顶盖的图,就俩螺丝,一拉就可以:

2.这是洗衣机的铭牌

3.这是洗衣液盒

4.进水电磁阀及上水泥配重,吊在横杆上的两根弹簧,好多油,黑乎乎的

5.这玩意应该是气泵,连接到排水阀,里面有个白色的球

6.继续拆,这是前水泥配重,一圈水泥块

7.这是加热模块,后面是电机,旁边的就是两个减震器,拿下来后一点阻尼感都没有,根本抵消不了往下的力。

8.这个黑管里有个白色的球,应该起阀门作用吧,拆洗时要带点肥皂,这样装回的时候比较顺滑

9.取下来的内外筒,拆下固定电机的两个螺丝拿下电机,这筒四周全部是卡扣,几十个啊,难怪搞清洗的看到这个都头疼。没办法,自己硬着头皮上,过程太艰辛,反正要把所有翘片都插上,然后用螺杆顶开。拆开后,十几年的洗衣机真是太脏了,图片就不放了,做好内轴密封,开始清洗,一开始以为内筒生锈了,经过刷子清洗,闪亮闪亮的,应该是不锈钢的。

10.按顺序组装,可见卡扣伤痕累累,虽然螺丝没多也没少,可惜把一个定位片折断了,还好之前留有印记,影响不大

后记:整个过程很漫长,手上都是黑乎乎的油,没法多拍些图片。中途有个插曲,组装完毕,开始试机,洗衣时很安静,脱水时突然发出几声“咚咚’的声音,心想完了,问题没解决啊。重新拆开,后来发现不是减震器的问题,是前面的一圈水泥配重没有安装到位,外面的箍圈没有拧紧,导致水泥配重碰到前面板。解决好了,重新试机,一切OK。

总结一下:
1.工具要准备齐全,大小飞扳手,专用工具不能少
2.减震器自带螺栓孔内径小,要拆开原机自带的,外径差不多可以直接换
3.水泥配重要原位安装,拆之前做好记号
4.内筒清洗时,做好轴密封,据说密封失效容易进水,会导致漏水

谢谢各位!

网友A:
感觉洗衣机里面还是挺复杂的,不管是滚筒还是波轮的

网友:
清洗是个大问题

网友:
滚筒洗衣机,清洗滚筒真的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洗衣机里面还是挺复杂的,不管是滚筒还是波轮的

只要不牵涉到控制电路,其他组件还是相对简单些

网友B:
搞这个是真的累啊,怪不得要收费几百元

楼主:
这个是卡扣设计,要想分离内外筒,太花时间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个大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这个是真的累啊,怪不得要收费几百元

遇到这个拆卡扣的,是真心累,网上有个视频,两个人至少两个小时,人家还是专业清洗的

网友:
难道我的电脑有问题?从头看到尾都没看到换上的减震特写。两个星期前我给自己的滚筒洗衣机换了轴承,因为水封进水导致轴承坏了,脱水噪音大。感觉滚筒洗衣机最差的是就是三角板,用的是铝合金,用了几年就被洗衣液腐蚀了,然后变成了污染源或者断裂,如果换成不锈钢的话卖贵点也好啊。

网友:
洗衣机拆修工作量可不小

网友:
要有专用工具,内筒太难拆可以不用清洗。

网友:
洗衣机不好搞

网友:
拆波轮已经算极限了,滚筒自己拆真的是半条命没了,要缓好几天

网友:
大件边拆边拍不容易

网友:
滚桶不好拆,我的三星想拆开清洗一下内桶都不敢拆

网友:
滚筒洗衣机清洁比较繁琐,自清洁似乎没什么效果,需要拆开清洁

网友:
他这个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让你清洗。没问题也不敢乱拆。以前好奇心重,什么东西都想拆开看看,结果坏了不少东西,所以现在没啥大毛病的复杂的一般就不拆了

网友:
这玩意儿就不能设计的好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