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缝缝补补又一年系列,电水壶开关又坏了

楼主(2023-07-03):
之前狗东买的电水壶。除了质保期水壶开关的弹性片疲劳失去弹性不回弹了, 遂深水宝千挑万选买了三个,十几块还包邮,没敢买太便宜的,怕用不住,没想到啊,不算便宜的也用不住,这次倒是弹性片完好,倒是压后面触点的塑料凸起受热融化了,这塑料不怎么耐热啊,拆开发现固定接线端的塑料也受热融化了,这质量,真的妥妥的浪费材料,快消品时代,商品流通就行,最怕用的住,不坏怎么拉动鸡滴屁,还有两个,再换上吧,坚持用一点时间再说,其实单位也有饮水机,但是泡茶沏不开。还是这个用着顺手

就是这货,已经拆下来了

缝隙里看下,还以为是接触片失去弹性了,

拆开才发现是塑料热融了

看上侧的塑料片,跟弹性触点的铜片接触的小凸起已经完全融化了

同时固定插接件铜片的塑料有融化了, 铜舌片都歪了

就这样吧,先放起来,改天再带个开关换上将就下。

网友:
我的水壶也是   常换常新

网友:
估计还是原带那个经用

网友A:
这个质量就真是堪忧了,楼主被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质量就真是堪忧了,楼主被坑了

深水宝想买个好点的配件真的太难了

网友:
这零件应该用耐高温的才行啊。

网友:
买过三个, 触点电阻太大, 另外压线鼻子也得保证可靠连接. 虚接发热就把塑料搞坏了, 我的水壶设置一度出现连电, 把入户的线搞爆了(入户线有虚接)

网友:
以前也是,发现深水宝买不到好的水壶配件,三天两头坏,直到有一天发现,领导洗衣服,烧水往洗衣机里灌,烧到响水倒了再加冷水继续烧,这样玩可不行,所以以后放热水洗衣服的活我承包了,烧开,倒掉等冷却了再烧,耐用了许多。

网友:
触点质量不行,虚接发热

网友:
电流很大,都融化了

网友:
这种开关有通配件,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水宝想买个好点的配件真的太难了

还是电子市场当面买的靠谱,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
这个开关不也是便宜的小牌子?
没见过哪个大牌电水壶用这种。

网友:
之前买家电送的水壶,也是这种结构,烧糊的味道都渗透到水里了,那味道真是难闻

网友:
今年过年时候,我堂哥拿个烧水壶让我修,说灯不亮也不能烧水了。我弄好给他后告诉他,尽量不要用这种杂牌劣质烧水壶,有安全隐患不说,烧的水一股塑料味。。。

网友:
电水壶先用着,等再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
这个开关,设计有缺陷吧。

网友:
电水壶功率太大了,触点一定要电阻小才行,电阻大一点就发热严重,塑料经不起高温。

网友:
这种塑料一遇高温就化了,质量太差。烧的水有味能喝吗?

网友:
就是线和开关的那个插拔最容易接触不良,烧的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