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小米L65M-AZ电视开不了机故障

楼主(2023-07-03):
小米电视开不了机,问了售后,更换主板600块,维修费300块,感觉太贵,自己动手吧。经查是这颗TPS54335芯片烧了,遍寻当地电子市场而不得,无奈网购,十元五颗还包邮(深圳人做生意太赞了)。今天出差回来赶紧换上,立竿见影吐槽一下小米,芯片底下居然还有焊接,真的太难拆了,难道底层有接地,哪位大牛给我科普一下吧。

网友:
楼主厉害呀 !
能自己换芯片修好,
省了900元维修费。

网友A:
芯片底下焊接到地线,是加强散热的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判定到这个芯片的问题的

网友:
维修售后水真深!2块钱的芯片可以报价差不多1000块钱!还是懂一点技术没那么容易挨宰!

网友:
懂一点技术没那么容易挨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底下焊接到地线,是加强散热的

谢谢解答,底下方形的大焊盘,烙铁搞不定,得热风枪吹好久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底下焊接到地线,是加强散热的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判定到这个芯片的问题的

接了电以后,本来是用万用表挨个测量器件的,无意中发现这颗芯片特别烫手,其它片子都正常,跟旁边的芯片对比测量了一下数据,发现确实不正常,报着试一试的心态更换了芯片果然解决了问题

网友C:
这次节约了好多 犒劳自己一顿大餐吧

网友:
能检测出来 就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次节约了好多 犒劳自己一顿大餐吧

大餐可以有,但是不能以为自己省了1千而去花800

网友:
能查出是这芯片故障也是不简单了

网友:
太厉害了,省了9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电以后,本来是用万用表挨个测量器件的,无意中发现这颗芯片特别烫手,其它片子都正常,跟旁边的芯片 ...

热成像能修好很多故障

网友D:
应该是DC-DC芯片,ESOP-8封装主要为了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DC-DC芯片,ESOP-8封装主要为了散热。

厉害了,你说的一点没错

网友:
牛人
不过有时怕是连带因素导致芯片损坏,换上去了还是会坏

网友:
中国凡是售后都举着门板大的砍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判定到这个芯片的问题的

同问。判断故障才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判断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