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玩具,小虹,红外遥控空调中控器,声控小夜灯

楼主(2023-07-03):
集成度很高啊,能不能刷固件呢
型号h2301,5.0
1863411

网友:
这种是类似手电那种写死了的吧?

网友:
这种的主控都是定制的吧,只有拿到资料才能研究

网友:
也有一个啊,,发热太大了。。

网友:
离线语音控制,看着挺方 便

网友:
看上去很可爱。

网友:
光罩不是透明的就好了。。。

网友:
白光和暖光,两色可以转换的。

网友:
这主控似乎是只读的,离线的灯还不错

网友:
声控小夜灯?这多的灯,怕是大夜灯了

网友:
发热大,又是透明罩子闷烧,长时间当照明用寿命不长啊

网友:
看上去不错呀!

网友:
看着还不错呀

网友:
功能看着挺多的,估计由主控芯片固件控制的。

网友:
应该不好改

网友:
都是写死的,只能说“张三"然后就开灯了,说李四 就关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