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早期的优派27MHz无线鼠标(ViewSonic VS10749)

楼主(2023-07-03):
朋友不要的东西,拿过来拆机玩,发现一只无线鼠标,电池仓里没有发现接收器,估计配不上了,拆了吧。

就是这个鼠标。

底部。2005年的产品。

打开电池仓,两节5号电池,没有放接收器的地方,没有接收器。

一颗螺丝,一拧就碎,打开了。

M305A是什么东西?

继续分解,插件。

微动、编码开关、鼠标图像芯片。

背面。

主板上面还有一块小板,可以看到有晶振。
没见过这种结构的无线鼠标,没有接收器也就没用了。
谢谢围观!

网友:
双层设计啊,比一般的鼠标强点。

网友:
有趣的标签,电压电流参数,国内外不一样?

网友:
能陪一个接收器么?

网友:
射频巨大的天线。

网友:
这个牌子的大屁股显示器在零几年真是香饽饽,现在好像品牌都看不到了

网友:
鼠标没接收器还能拆件用

网友:
英文标50mA,中文标60mA,看来耗电。

网友:
27mhz带宽估计不够用

网友:
可能用一个通用适配器代替?

网友:
27M的和433M的都见过,现在都是2.4G了,有的还兼容蓝牙

网友:
两节电池的,不错不错

网友:
也捡了一只,两节电池,没接收器,看来也是废品了。
女有块小芯片,字迹不清,芯片上边像是天线。

网友:
有的鼠标可以后配的。

网友:
是不是赠品啊

网友:
早期鼠标无线。

网友:
这个品牌的显示器那时不是很流行吗?

网友:
竟然还是无声版,发射频率跟玩具车遥控一个范围,估计小孩子玩遥控车也能干扰它。
下面那个鼠标明显要新一些,集成度更高更省电

网友:
27M的受干扰的厉害

网友:
双飞燕的整套十几年了,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