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快速溶胶剂可以轻松的腐蚀塑料杯子,但铁不行

楼主(2023-07-03):
因为杯子上有标签,撕了以后有残胶,所以用这个快速溶胶剂喷了下,结果把塑料表面一下子腐蚀出了些渣子,

太可怕了,幸亏带个塑料手套。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香蕉水

楼主:
如果喷到汽车表面,马上能起泡,不知道能不能把芯片的树脂封装腐蚀掉。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腐蚀性很强,去除标签,用粘胶去除剂就行了。

楼主:
好像芯片封装树脂溶不了?

楼主:
好像溶不了,电容,芯片,管子

楼主:
以前喷到一个铁皮的漆上,马上腐蚀的光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香蕉水

俗称的“香蕉水”就是天那水。这个明显不是。天那水可以轻易的洗去各种油漆,但对塑料是没什么损伤的,至少不可能像楼主这样。

网友:
丙酮洗不干胶是一绝,就是只能在金属表面,还伤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俗称的“香蕉水”就是天那水。这个明显不是。天那水可以轻易的洗去各种油漆,但对塑料是没什么损伤的,至 ...

而且香蕉水有股刺激的味...

网友:
俗话说的好,一物降一物

楼主:
没有香蕉水的味道,,,

如果你用这个清洗路由器,电脑的表面,马上腐蚀出一些无法擦掉的明显痕迹,就完蛋了

网友:
上回我用化油器清洗剂喷了一下吸尘器的标签,结果那水货吸尘器给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喷到汽车表面,马上能起泡,不知道能不能把芯片的树脂封装腐蚀掉。

去残胶用虫胶清除剂即可,你这个太厉害了。或者风油精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俗称的“香蕉水”就是天那水。这个明显不是。天那水可以轻易的洗去各种油漆,但对塑料是没什么损伤的,至 ...

以前不懂,清理冰箱表面的陈年老垢,用香蕉水,还没戴手套。

结果冰箱破相,我手也破口,全是皴裂。

网友:
买过除胶剂,去除门外的小广告效果不错。

网友:
这有点恐怖啊!弄手上会不会把手给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不懂,清理冰箱表面的陈年老垢,用香蕉水,还没戴手套。

结果冰箱破相,我手也破口,全是皴裂。 ...

我刚出社会曾经在印刷行业干了几年。对天那水(香蕉水)再熟悉不过了。胶印机每天下班前,需要用汽油+煤油混合液清洗胶辊,新鲜的油墨很容易洗,陈年干透的就要用到天那水溶解。要戴橡胶手套,不然手会刺痛,之后就会皴裂。还有一点,使用这玩意时,严禁烟火。我有一个同事,就是因这个爆燃被燎了眉毛胡子头发。

网友:
应该有说明用在那些地主的,买过一瓶除胶剂用在玻璃、铁件、瓷砖上这样的物件上很好用,但在塑料上会和你这一样,透明的塑料会花

网友:
管子好像是环氧树脂封装的吧,抗酸碱等腐蚀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