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论坛首拆,96年的华仪MY-68自动万用表。

楼主(2023-07-03):
小黄鱼看到28包邮,介绍说,能开机液晶屏有黑点,其它不懂!到手后发现如实描述,万用表的塑料外壳材质不行,但那个黄色保护壳,质的非常柔软。简单测试了一下,电压,电阻几个档位都能正常使用,测量反应速度还非常快的,电流档位没有反应。拆开后,发现保险都没有,电阻好像烧毁一个,测量五号电池和其它万用表对比误差也不是很大。整机用料不错都是硬封集成块,电路板材质比较薄。这种型号的表好像有两种,一种是液晶屏下面没有模拟数字显示条,一种有,我这个属于后者。保护壳简单清洗后非常新,估计还是和它的材质有关!

网友:
电容档量程是多少,没看到主控芯片

网友:
96年自动挡,三位半, 绝对是土豪表了. 即使国产, 也不错了.

网友:
一个老表

网友:
近三十年的表了,硬封,还不错,修修吧。

网友:
这么多插件,还是自动表,感觉不错的样子

网友:
拆的不彻底,还有一个主芯片在显示屏下面。我还有电路图

网友:
这个表还可以。。。。

网友:
这回不是黑的吧????????

网友A:
个人觉得不值,没什么意义

除非情怀

网友:
我是华仪黑粉! 乐色玩意 返厂修一年板子还是别人得。

网友:
这个表看起来怎么有点面熟呢?

网友:
有模拟条自动表,不错,28我也想淘一个。

网友:
插件式大元件,难坏

网友:
做工可以,自动量程的表方便

楼主:
该表的测量速度比优利德61A,要快很多,就是和15B比也不慢啊!

网友:
漏液晶、、、、鸟。

网友:
这个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不值,没什么意义

除非情怀

我也觉得是,家里配1个几十元全自动不能借人,2个廉价手动可以借。廉价万用表借父亲同事弄丢后,父亲赔同样表。工地借丢算了,下次小心点。万用表技术发展中,以前半自动需要旋钮,后来全自动按钮一键开机,缺点电压和电阻档在一起,测量毫伏基准会显示成电阻。

网友:
这个表还可以可以修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