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anasonic/松下 TH-43D400C 43英寸液晶电视屏底有一条2cm的横纹。

楼主(2023-07-03):
松下 TH-43D400C 43英寸视机,屏底部有一条约2CM的横纹!想请问一下坛内的师傅们,这个是屏的问题还是逻辑版的问题!

网友A:
最好的处理办法是直接无视,也不影响使用,自己修可能会直接报废,送出去修不如加钱换新!

网友B:
屏线模组有问题了

网友C:
哇,自带win任务栏,牛的一批

网友D:
我家的是竖线,估计是软排线的问题

网友E:
直通到底的,感觉像是屏幕的排线问题

网友F:
大锤准备好,这种横线故障难搞

网友:
先拆开看看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处理办法是直接无视,也不影响使用,自己修可能会直接报废,送出去修不如加钱换新! ...

我也先不敢动手!反正在下面~!不怎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线模组有问题了

看了一些视频说分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自带win任务栏,牛的一批

是的!~自动生成,我也觉得他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是竖线,估计是软排线的问题

也是在边边的吗!~如果在边边就懒得去搞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通到底的,感觉像是屏幕的排线问题

要拆开研究一下!~过保才坏!运气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锤准备好,这种横线故障难搞

真的吗!~那先不搞他了!在底部不怎么影响!~

楼主:
不知道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如果不加大故障面积先不搞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处理办法是直接无视,也不影响使用,自己修可能会直接报废,送出去修不如加钱换新! ...

我的在左三分之一处有一条蓝竖线,我也选择无视。但视线总是有意无意落在上面,强迫了。

网友:
是排线问题吗

网友:
可以准备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