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一个康明斯柴油机凸轮从动件总成

楼主(2023-07-03):
单位搬家时找出来,康明斯柴油机配件

网友:
一向觉得发动机这玩意牛屁,使用寿命够长...

网友:
准备卖废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精致。

应该是铸造以后铣的

楼主:
这是全新的

网友B:
发动机正常情况一般应该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正常情况一般应该不容易坏

这东西挺结实的

网友:
我们康明斯机器上的这个铜的销轴断裂过,搞坏凸轮轴

网友:
看来都是在为迎峰度夏作准备了……

网友:
这是要自己安装的了